单片机排队叫号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有取号键和叫号键以及重复叫号键 有注释

楼主(2019-10-13):
系统组成:STC89C52RC+Lcd1602+蜂鸣器+按键

具体介绍:

Lcd1602排队叫号系统,有取号显示窗和叫号显示窗。有取号键和叫号键以及重复叫号键。可以显示你前面有几人在等候。具体看图片上面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//宏定义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sbit k0=P3^5;  //取号用的按键
sbit k1=P2^4;  //呼叫患者的按键1
sbit k2=P2^5;  //呼叫患者的按键2
sbit k3=P2^6;  //呼叫患者的按键3
sbit k4=P2^7;  //呼叫患者的按键4
sbit buzzer=P2^2;  //蜂鸣器接口
sbit rs1=P2^0;
sbit en1=P2^1;
sbit rs2=P3^0;
sbit en2=P3^1;

sbit p1=P3^2;
sbit p2=P3^3;
sbit p3=P3^6;
sbit p4=P3^7;//重新呼叫按键

uint num;//来访者所领取的号码
uint num1;//控制人所呼叫的号码
uint num2_1,num2_2,num2_3,num2_4;//为重新呼叫保留号码
uchar windown;//诊室号
uchar i,t0;
uchar code table2[]="0123456789";

uchar code table1_1[]="NO.0000 come to";
uchar code table1_2[]="0.window,please!";//用于液晶1初始化显示
uchar code table2_1[]="Now waiting:";
uchar code table2_2[]="Your number:";//用于液晶2初始化显示

void keyscan();//按键检测
void write_order1(uchar order);//写指令函数         液晶1
void write_dat1(uchar dat);//写数据函数         液晶1
void init_lcd1();//液晶1初始化
void write_add1(uchar address,uchar dat);//指定地址写入数据
void display_lcd1(uint num,uchar );//液晶1显示
void write_order2(uchar order);//写指令函数         液晶2
void write_dat2(uchar dat);//写数据函数         液晶2
void init_lcd2();//液晶2初始化
void write_add2(uchar address,uchar dat);//指定地址写入数据
void display_lcd2(uint num);//液晶2显示
void delay(uchar z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bi(ulong t)
{
        ulong c;
        uint n;
        for(c=0;c<t;c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50;n++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
        }
}
void init()//初始化
{
        t0=0;
        windown=0;
        num=0;
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0;//定时器0
        init_lcd2();
        init_lcd1(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2(num);
          }
}
void keyscan()//按键检测
{
        if(k0==0)//患者叫号按键检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//号码数加1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0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k1==0)//一号诊室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<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_1=num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1,windown);//液晶一显示当前呼叫的号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k2==0)//二号诊室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<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n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_2=num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1,windown);//液晶一显示当前呼叫的号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k3==0)//三号诊室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<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n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_3=num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1,windown);//液晶一显示当前呼叫的号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k4==0)//四号诊室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<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n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_4=num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1,windown);//液晶一显示当前呼叫的号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p1==0)//一号诊室重新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2_1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1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p2==0)//二号诊室重新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2_2,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2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2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p3==0)//三号诊室重新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2_3,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3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3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if(p4==0)//四号诊室重新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lcd1(num2_4,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4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p4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order1(uchar order)//写指令函数         液晶1
{
        rs1=0;
        en1=0;
        P0=order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1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1=0;
}
void write_dat1(uchar dat)//写数据函数         液晶1
{
        rs1=1;
        en1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1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1=0;
}

void init_lcd1()//液晶1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order1(0x38);
        write_order1(0x0c);
        write_order1(0x06);
        write_order1(0x80+1);
//        write_order1(0x01);//液晶必备的一些初始化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table1_1[i]);
        write_order1(0x80+0x40); //液晶显示换行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table1_2[i]);
}

void write_add1(uchar address,uchar dat)//指定地址写入数据
{
        write_order1(0x80+address);
        write_dat1(dat);
}

void display_lcd1(uint num1,uchar windown)//液晶1显示
{
        uchar a,b,c,d;//用于液晶
        a=num1/1000;
        b=num1%1000/100;
        c=num1%1000%100/10;
        d=num1%10;
        write_add1(4,table2[a]);
        write_add1(5,table2[b]);
        write_add1(6,table2[c]);
        write_add1(7,table2[d]);
        write_add1(0x40,table2[windown]);
}
void write_order2(uchar order)//写指令函数         液晶2
{
        rs2=0;
        en2=0;
        P1=order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2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2=0;
}
void write_dat2(uchar dat)//写数据函数         液晶2
{
        rs2=1;
        en2=0;
        P1=dat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2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en2=0;
}

void init_lcd2()//液晶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order2(0x38);
        write_order2(0x0c);
        write_order2(0x06);
        write_order2(0x80);
        write_order2(0x00);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2(table2_2[i]);
        write_order2(0x80+0x40); //液晶显示换行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2(table2_1[i]);
}

void write_add2(uchar address,uchar dat)//指定地址写入数据
{
        write_order2(0x80+address);
        write_dat2(dat);
}
void write_add3(uchar address,uchar dat)//指定地址写入数据
{
        write_order2(0x80+0x40+address);
        write_dat2(dat);
}
void display_lcd2(uint num)//液晶2显示
{
        uchar a,b,c,d;//用于液晶
        uchar e,f,g,h;//显示等待人数
        a=num/1000;
        b=num%1000/100;
        c=num%1000%100/10;
        d=num%10;
        write_add2(12,table2[a]);
        write_add2(13,table2[b]);
        write_add2(14,table2[c]);
        write_add2(15,table2[d]);
        if(num!=num1)        //显示前面等待的人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=(num-num1-1)/1000;
                f=(num-num1-1)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g=(num-num1-1)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h=(num-num1-1)%1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=(num-num1)/1000;
                f=(num-num1)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g=(num-num1)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h=(num-num1)%10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add3(12,table2[e]);
        write_add3(13,table2[f]);
        write_add3(14,table2[g]);
        write_add3(15,table2[h])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0++;
        bi(100);
        if(t0>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t0=0;
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}
}

Lcd1602排队叫号系统 取号排队机

网友A(2020-03-24):
打算试试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B(2021-12-15):
楼主有文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