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9里面这个黄线怎么去掉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PCB图里的黄鑫怎么去掉,就是让它打印出来不带这个黄线的

网友A(2019-10-13):
在打印设置的高级选项中删除顶层。

网友B:
点击原件属性,把 锁定原始的    勾去掉    然后再转到丝印层   可以直接删掉丝印,最后记得把原件属性改回去!勾上锁定原始

网友C:
点一下 PCB 图,按 L ,关闭顶层丝印层 就可以了
你是想做热转印,然后腐蚀吧?打印的时候关闭丝印层

网友D:
打印设置的高级设置,你的只需要一个top层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