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(C) COPYRIGHT tongxinmao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楼主:
- * 文件名 : main.c
- * 描述 : 主文件 STM32F103C8T6+RF(SI443 SI4463 SX1278扩频)+OLED+串口+按键+温湿度传感器
- * 历史记录 : 暂无
- * 使用说明 :按键S1 短按切换无线是否应答,长按清空收发计数 S2:单次发送 S3:连续发送50*n次
- 发送的数据为温湿度数据,接收方收到后显示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头文件包含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- #include <stdio.h>
- #include <stdlib.h>
- #include <string.h>
- #include "main.h"
- #include "function.h"
- #include "oled.h"
- #include "usart1.h"
- #include "gpio.h"
- #include "Delay.h"
- #include "timeget.h"
- #include "rf.h"
-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- /*
- * #pragma diag_suppress 77,550,1294,1295
- * #pragma diag_suppress 870
- */
- #pragma diag_suppress 870
- /*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 宏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/
- #define CMD_TEMP_HUM 1
- #define CMD_ACK 2
- /*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 变量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/
- u16 Counter=0,Msec=0;
- u8 Counterflg=0;
- /*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 函数声明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/
- void frameProcess( u8 *buf, u8 size )
- {
- u8 cmd = buf[0];
- u8 len = buf[1];
- switch ( cmd )
- {
- case CMD_TEMP_HUM:
- if ( rfAck )
- {
- sendBuf[0] = CMD_ACK;
- sendBuf[1] = 0;
- RFSendData( sendBuf, 2 );
- msg( "回复应答..." );
- }
- /* 显示温湿度数据 */
- if ( len == 4 )
- {
- memcpy( &temp, buf + 2, 2 );
- memcpy( &hum, buf + 4, 2 );
- msg( "收到温湿度数据" );
- }
- break;
- case CMD_ACK:
- /* 屏幕显示应答成功 */
- msg( "收到应答" );
- break;
- default:
- break;
- }
- }
- void revieveProcess( u8 *buf, u8 size )
- {
- u8 i=0;
- for(i=0;i<=size;i++)
- {
- printf(" %d",buf[i]);
- }
- printf("\r\n");
- }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* 函数名 : main()
- * 描述 : 主函数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int main( void )
- {
- char buf[64] = "";
- /* --配置系统主频为72MHz */
- SystemInit();
- Delay_InitConfig( 72 );
- GPIOInit(); //GPIO初始化
- OLED_Init(); //OLED初始化
- Uart1Init(); //串口初始化用于输出调试信息 9600bps 8N1
- TIM3_Int_Init(9999,7199);
- RFInit(); //射频模块初始化
- RFRxMode(); //进入接收模式
- msg( "TIME 1S TEST" );
- getTempHum(); //获取温湿度数据
- while ( 1 )
- {
- int len;
- sprintf( buf, "%s %s", rfName, rfAck ? "SLAVE" : "MASTER" 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0, buf );
- getTempHum(); //获取温湿度数据
- sprintf( buf, "温湿度%.1f %.1f%%", temp / 10.0, hum / 10.0 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1, buf );
- if(Counterflg==1)
- {
- Counterflg=0;
- printf("\r\n");
- printf( "本机温度:%.1f 本机湿度:%.1f%%", temp / 10.0, hum / 10.0 );
- printf("\r\n");
- len = RFRevData( revBuf ); //接收无线数据
- if ( len > 0 )
- // revieveProcess( revBuf, len ); //数据处理
- printf("\r\n");
- printf("当前收到秒数:%d",revBuf[0]);
- printf("\r\n");
- if(revBuf[0]<10) //清除一下显示花屏
- {
- sprintf( buf, " "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2, buf );
- }
- sprintf( buf, "收到 %d SEC %d", iRev, revBuf[0] 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2, buf );
- }
- }
- /* while ( 1 )
- {
- sprintf( buf, "%s %s", rfName, rfAck ? "MASTER " : "SLAVE" 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0, buf );
- if(Counterflg==1)
- {
- Counterflg=0;
- sendBuf[0] = Msec;
- sendBuf[1] = 0;
- RFSendData( sendBuf, 2 );
- sprintf( buf, "SEND %d SEC %d", iSend, Msec );
- printf(" %d, %d",iSend,Msec);
- printf("\r\n");
- OLED_PXx16MixStr( 0, 2, buf );
- }
- }*/
- /* while ( 1 )
- {
- int len;
- keyProcess(); //按键检测处理
- led_blink(); //led运行灯闪烁
- len = RFRevData( revBuf ); //接收无线数据
- if ( len > 0 )
- frameProcess( revBuf, len ); //数据处理
- }
- if(rfContinueSend())
- {
- Delay_ms( 500 );
- }
- OledDisplay(); //刷新OLED显示
- } */
- /*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 公有函数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*/
- /* end of main.c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SX1278测试程序 2017 4 10.7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