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驱动光驱的步进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3):
用光驱的步进电机做个往返的动作 应该用什么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  要可以调速     最主要的就是小 越小越好  当然只限于51单片机和STM32  太复杂的还能不明白啊!
我这有个控制驱动一体的板子单片机是AT89c2051-24PI  这个有点大   但是驱动芯片还可以就像普通电源管理IC那么大 两面抓的一面5抓   只是型号被抹点 不知道什么型号
还有就是这个往返动作次数多了精度会不会不稳定 当然精度要求不高就是怕超程怕把电机憋坏了  用不用装限位开关

网友A:
专门的驱动芯片就用A3967SLBT,很容易驱动。芯片不知道你要多小,要不就用STC15W102,8脚的单片机吗,要外接三极管采购驱动电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专门的驱动芯片就用A3967SLBT,很容易驱动。芯片不知道你要多小,要不就用STC15W102,8脚的单片机吗,要外 ...

请问下为什么UL2003驱动不了,光驱的步进电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为什么UL2003驱动不了,光驱的步进电机

因为光驱的步进电机需要驱动时序。2003顶多算一个扩流芯片。用单片机产生驱动时序,用2003扩流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C:
L298N可以驱动调速和正反转

网友D(2019-11-13):
要是不放心了就安,安了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