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enmv舵机云台 自动追踪色块 STM32源程序

楼主(2019-10-13):
  之前做的舵机云台自动瞄色块的装置 现在已经拆掉了,所以没有图片

就是类似19年国赛电磁的发挥部分要求

#include "control.h"

u8 key = 0;
u8 mode = 0;
u8 sign = 0;
u16 mode_r = 0;
u16 mode_p = 0;

void TIM1_UP_IRQHandler(void)   //TIM1中断
{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1,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//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:TIM 中断源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1,TIM_IT_Update);  //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:TIM 中断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mode = click_N_Double(5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r <=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ll = 1500 + 110 * mode_r; //9.9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r >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ll = 1500 - 110 * (mode_r - 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r > 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ll = 1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p <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tch = 1000 + 110 * mode_p; //9.9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p >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tch = 1000 - 110 * (mode_p - 3); //9.9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_p >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tch = 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_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key == 3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4,rol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pitc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mode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 = 1;
                 if(sign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utoaid();
        }
}

void autoaid(void)
{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if(OpenMV_Rx_BUF[0] < 14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oll += 33;
                if(roll >= 21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ll -= 33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4,roll);
        }
        if(OpenMV_Rx_BUF[0] > 1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oll -= 33;
                if(roll <= 8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ll += 33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4,roll);
        }
        if(OpenMV_Rx_BUF[1] < 90)//0x5F 95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itch += 33;
                if(pitch >= 14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tch -= 33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pitch);
        }
        if(OpenMV_Rx_BUF[1] > 140)//0x87  135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itch -= 33;
                if(pitch <= 67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tch += 33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4,pitch);
        }
}

import sensor, image, time
from pyb import UART
import json

threshold = [(32, 60, 127, 41, -128, 127)]

sensor.reset()
sensor.set_pixformat(sensor.RGB565)
sensor.set_framesize(sensor.QVGA)
sensor.skip_frames(time = 2000 )
sensor.set_auto_whitebal(False)
#关闭白平衡。白平衡是默认开启的,在颜色识别中,需要关闭白平衡。

clock = time.clock()

uart = UART(3, 115200)

uart.init(115200, bits=8, parity=None, stop=1)  #8位数据位,无校验位,1位停止位、

while(True):
    clock.tick()
    img = sensor.snapshot()
    blob = img.find_blobs(threshold, area_threshold=300)
    if blob: #如果找到了目标颜色
       # print(blob)
       # uart.write("B3 B3 ")    #一帧数据的帧头
        FH = bytearray([0xb3,0xb3])
        uart.write(FH)
        for b in blob:
        #迭代找到的目标颜色区域
            img.draw_rectangle(b[0:4]) # rect
            img.draw_cross(b[5], b[6]) # cx, cy
            x = b.cx()
            y = b.cy()
            #area = b.area()
            if x >= 256:
                x -= 70
            if x < 256:
                print(x, y,'\n')
                data = bytearray([x,y])
                uart.write(data)

原—颜色 数传.rar (807 Bytes, 下载次数: 173)
自动瞄 -

网友A:
老哥这个很厉害啊,我研究一上午他俩的通讯,你这个强

网友B:
这第二个文件是用python写的吗?

楼主(2020-02-29):
在openmv的程序里,因为当 x > 256时,数据会超过0XFF,所以我在程序里将 x - 70;其实可以将x的百位十位个位分别求出来, 再逐个进行传输。

网友C(2020-07-08):
引用 楼主:
在openmv的程序里,因为当 x > 256时,数据会超过0XFF,所以我在程序里将 x - 70;其实可以将x的百位十位个 ...

学到了学到了/👍

网友D(2020-09-30):
老哥,这个不用pid的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老哥,这个不用pid的吗?

同问这个问题

网友F(2024-02-01):
舵机PID使用他本来自带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