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寄存器IO口配置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3):
GPIOC->CRH|=0X00038000;为什么是PC11输入,PC12输出呢,我不明白的是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,啥0x???????,正点原子的的开发指南好像没讲这个呢?
图片中的IO口配置我也是一脸懵  ,看到这些0x??????的不知道怎么修改  ,比如修改成PA10设置为推挽输出怎么配置呢?

网友A:
到官网下载一个标准库,到里面去看吧

网友B:
建议使用库函数版本的程序,更加简单方便,在库函数版本中把.c文件GPIO_Pin_8改成GPIO_Pin_10,把.h文件的内容进行相应修改即可
void LED_Init(void)
{

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D, ENABL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;
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
}

网友C:
下载个中文手册看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