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单片机+BS8112A-3程序源码

楼主:
采用仿II2C通讯,该芯片II2C通讯略有区别,已调试通过,仅供参考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,未经作者许可,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
//  文 件 名   : keyboard.c
//  版 本 号   :
//  作    者   :
//  生成日期   :
//  最近修改   :
//  功能描述   : FPC触摸按键  IIC 接口例程(MSP430F149系列)
//  驱动IC     : BS8112A-3
//              说明: 硬件说明
//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            GND     电源地
//              VCC     接3.3v电源
//              SCL     IIC时钟信号线
//              SDA     IIC数据线
//              IRQ     中断请求
//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           说明:软件说明-IIC时序
//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           1,该芯片IIC驱动时序有点特殊,该芯片是不回ACK的,需要主设备发出,实际主设备发9位,见使用手册7位地址+1位读写位+1位ACK
//             2, 主机发完后,需要等待从设备处理完成,根据实际需求在发送ACK时增加几个延时也可以,本代码没加,从波形看也没问题
//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修改历史   :
// 日    期   :
// 修改内容   : 创建文件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include <msp430F249.h>
#include "Keyboard.h"
#include "timer.h"

#define  Key_BS8112_IIC
#define  BS8112_DELAY    {delay_us(10);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BS8112_IO_Init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IIC start signal
//        Tips:IIC数据有效性,在时钟高电平周期内,数据必须保持稳定
//       GND     电源地
//       VCC     接3.3v电源
//       SCL     P16(时钟)
//       SDA     P15(数据)
//       IRQ     P17  中断请求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BS8112_IO_Init(void)
{
        P1DIR  |=   BS8112_SCL+BS8112_SDA;     //1输出,0输入
        P1OUT  &=  ~(BS8112_SCL+BS8112_SDA);   //初始化为输出值为0

        P1DIR &=~BS8112_IRQ;                     //0输入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I2CStart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IIC start signal
//        Tips:IIC数据有效性,在时钟高电平周期内,数据必须保持稳定
//    数据线信号仅在时钟电平为低时改变
//        iic的起始:在SCL为高时,SDA由高变低,为起始条件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BS8112_I2CStart(void)
{
    BS8112_I2C_SDA_OUT();
        BS8112_I2C_SDA_HIGH;   // SDA=1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      // SCL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LOW;    //SDA= 0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   // SCL=0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//delay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I2CStop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IIC stop signal
//        Tips:SCL为高时,SDA由低变高跳变,为终止条件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BS8112_I2CStop(void)
{
        BS8112_I2C_SDA_LOW;   // SDA=0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         // SCL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HIGH;  // SDA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//delay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BS8112_I2CAck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IIC ACK signal
//        Tips:不管主机还是从机,接收到数据后(数据或地址),都有回应一个ACK 信号
//    成功接收回应0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BS8112_I2CAck(void)
{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// SCL=0
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LOW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A=0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   // SCL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// SCL=0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BS8112_IIC_NAck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IIC ACK signal
//        Tips:不管主机还是从机,接收到数据后(数据或地址),都有回应一个ACK 信号
//    接收不成功回应1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void BS8112_I2CNoAck(void)
{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 // SCL=0,   此句可以不要,因为本身就是0,写上是为了更明确IIC通讯
        BS8112_I2C_SDA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A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    // SCL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 // SCL=0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I2CRcvAck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wait ACK signal
//        Tips: 1: indicate receive  failure  if the ACK signal is 1
//            0: indicate receive  success  if the ACK signal is 0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BS8112_I2CRcvAck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delay=0;
        BS8112_I2C_SDA_IN();
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BS8112_I2C_SDA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//SDA
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//SCL=1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while(BS8112_I2C_SDA_GET(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++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>5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OU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Stop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//SCL=0
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OUT();
          return 0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void BS8112_IIC_Send_Byte(u8 tx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end a byte
//        Tips: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BS8112_I2C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0; i<8; i++)
  {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//SCL=0
    if(data&0x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HIGH;         //SDA
    }
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LOW;          //SDA
    }

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//SCL=1
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data <<= 1;
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I2CReceiveByte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ceive a byte
//        Tips:
//    时序 CLK      0   delay    1    delay     0    为一个周期,在高电平时数据有效必须稳定,只能在低电平时可以改变数据值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BS8112_I2CReceiveByte(void)
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re_data;
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re_data = 0;
          BS8112_I2C_SDA_I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输入
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re_data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LOW;       //SCL=0
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HIGH;      //SCL=1
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DELAY;              //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if(BS8112_I2C_SDA_GET())
                re_data |= 0x01;

  }
  BS8112_I2C_SCL_LOW;
  BS8112_I2C_SDA_OUT(); //接收完置成输出
  return re_data;
}
#define BS8112_DRIVERS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void BS8112_I2CReceiveByte(unsigned char temp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ceive a byte
//        Tips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unsigned char  BS8112_GetSlaveState(void)
{
          unsigned int  delay=0;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I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钟信号线输入
          while(!BS8112_I2C_SCL_GET())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钟信号被从设备拉高,继续发送数据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delay>500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OU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忙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BS8112_I2C_SCL_OUT();
          return 1;//空闲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ReadData(unsigned char addr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addr:要读取的状态寄存器或控制寄存器的地址
//                 0x08: 读取状态寄存器0的数据,包含按键1-按键8的按键的状态
//                 0x09: 读取状态寄存器1的数据,包含按键9-按键16的按键的状态
//                 0xB0:
//                 0XB1:
//                 ....
//                 0XC0: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sate of the REG
//        Tips:
//     1,该函数读取触摸按键的状态数据寄存器, 0 表示没有触摸,1表示有触摸
//     2,地址,根据数据手册,给的7位的地址0XA0,实际应该是高7位,故要左移一位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unsigned char BS8112_ReadData(unsigned char add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value=0;
        BS8112_I2CStart();             //IIC启动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0xA0);      //地址+写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addr);       //发送寄存器地址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
        BS8112_I2CStart();             //IIC启动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0xA1);      //地址+读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
        value=BS8112_I2CReceiveByte();
        BS8112_I2CNoAck(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        BS8112_I2CStop()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
#define BS8112_APP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Init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none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inite the BS8112
//        Tips:
//  初始化相关寄存器,共17个寄存器
//  写寄存器通讯结构如下:
//  start +  slave address +0xB0 + DATA1 +DATA2 + ......+DATA17 +CheckSum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unsigned char BS8112_Init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data[18]={0x00,0x00,0x83,0xF3,0x98,
                    //K1,  K2,   K3,     K4,   K5,
                    LOFS,LOFS-2,LOFS-4,LOFS-2,LOFS,
                    //K6,  K7,   K8,     K9,   K10, K11, K12,    校验和
                    LOFS,LOFS-2,LOFS-4,LOFS-2,LOFS,  63,LOFS|0x40,0x00}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sum=0;
        BS8112_IO_Init();
        BS8112_I2CStart();           //IIC启动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0xA0);    //地址+写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0xB0);    //发送寄存器地址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        for(i=0;i<1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um+=data[i];
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data[i]); //发送数8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BS8112_I2CSendByte((unsigned char)sum); //发送校验和
        BS8112_I2CAck()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第9位ACK位,同时增加几个延时,等待从设备处理数据
        BS8112_I2CStop();

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GetKeyStateReg(unsigned char dat)
//        Parameters:    dat:要读取的状态数据的寄存器地址
//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sate of the REG
//        Tips:
//     1,该函数读取触摸按键的状态数据寄存器, 0 表示没有触摸,1表示有触摸
//     0x08: 读取状态寄存器0的数据,包含按键1-按键8的按键的状态
//           0x09: 读取状态寄存器1的数据,包含按键9-按键16的按键的状态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unsigned int BS8112_GetKeyValu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KeyStatus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Key_Val_H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Key_Val_L=0;

        Key_Val_L = BS8112_ReadData(0x08);  //按键1-8的状态信息
        BS8112_DELAY;
                BS8112_DELAY;
    Key_Val_H = BS8112_ReadData(0x09);  //按键9-16的状态信息
    KeyStatus = (Key_Val_H<<8) | Key_Val_L;
    return KeyStatus;
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unsigned char BS8112_DetectKey(void)
//        Parameters:
//        Return value:  none
//        Description:  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get the sate of the REG
//        Tips:
//  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,正常情况下该脚是NMOS上拉输出高,当有按键时输出低电平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unsigned char BS8112_DetectKey(void)
{
        if(!BS8112_DETEC_OUT())//当被拉低时,有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    //表示检测到按键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       //表示没有检测到按键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