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零知ESP8266教程】快速入门8-读取模拟数值

楼主(2019-10-14):
上次我们一起做了抢答器后,脑回路是不是特别快啦。这时候我们趁热打铁,思考一下。在前面我们一直使用的是数字引脚(比如:开发板上标注的D0、D1、D2等),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测量一个模拟量,比如读取某个变化的电压值,这时候就需要模拟引脚的功能了(如:A0),下面我们在电路中加入一个电位器,看看随着电位器的变化,读取到的模拟数值变化。

一、工具原料
电脑,windows系统
零知ESP8266开发板
micro-usb线
电位器
面包板一个+若干跳线

二、硬件连接

三、方法步骤
1、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,然后新建项目,输入以下代码:

/**
*    文件: 电位器测试.ino
*    作者: 零知
*    时间: 2018/06/25 17:59
*    说明:
**/

int value = 0;//读取的值

//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:
void setup() {
    //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, to run once:
        pinMode(LED_BUILTIN, OUTPUT);//设置板子上的LED灯引脚
        Serial.begin(9600);//打开串口,可以在串口监视器中查看测量的数值
}

//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:
void loop() {
    // put your main code here, to run repeatedly:

        value = analogRead(A0);
        Serial.println(value);

        //读取一次后,我们让开发板上的LED灯闪烁一次,表示一次读取完成
        digitalWrite(LED_BUILTIN, HIGH);
        delay(80);
        digitalWrite(LED_BUILTIN, LOW);
        delay(80);

        //延时一会儿,让串口输出慢一点便于观察
        delay(500);
}

2、按照之前的方式先【验证】,然后【上传】到开发板中。

四、成果展示

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,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,打开零知开发工具的【调试】,然后我们把电位器从开始调到最大,可以看到如下数据变化。

五、扩展
在上面我们读取的数值有些人可能比较迷惑,我们现在把这些原始模拟值转换为实际的电压值,编写如下代码:

/**
*    文件: 电位器测试.ino
*    作者: 零知
*    时间: 2019/05/28 17:59
*    说明:
**/

int value = 0;//读取的原始模拟数值
int voltage = 0;//实际电压值

//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:
void setup() {
    //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, to run once:
        pinMode(LED_BUILTIN, OUTPUT);//设置板子上的LED灯引脚
        Serial.begin(9600);//打开串口,可以在串口监视器中查看测量的数值
}

//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:
void loop() {
    // put your main code here, to run repeatedly:

        value = analogRead(A0);
        //次函数就可以把数值进行范围映射,可以测量的最大值为4095,而我实际的最大测量电压为3.3v
        voltage = map(value, 0, 1024, 0, 330);
        Serial.println((float)voltage/100.00); //保留两位小数

        //读取一次后,我们让开发板上的LED灯闪烁一次,表示一次读取完成
        digitalWrite(LED_BUILTIN, HIGH);
        delay(80);
        digitalWrite(LED_BUILTIN, LOW);
        delay(80);

        //延时一会儿,让串口输出慢一点便于观察
        delay(500);
}

然后重新验证代码后上传到开发板中,然后打开串口监视器可以看到当我们旋转电位器的时候,实际的电压变化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