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12864显示光照强度和温湿度 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10-14):
基于51单片机的用12864显示光照强度和温湿度,想多加两个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指示灯,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一个灯亮,温度变化灯也不会改变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 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INTRINS.H>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 DataPort P0  //LCD1602数据端口
sbit   SCL=P2^1;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 SDA=P2^2;      //IIC数据引脚定义
sbit CS=P2^5;     //片选信号
sbit SID=P2^6;  //数据信号
sbit SCLK=P2^7;  //时钟信号
sbit RST=P2^3;  //复位信号
sbit CH = P2^4;  //并行、串行选择信号
sbit dht_dat=P2^0; //用哪个I/O口自选,注意不要用P3口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sbit FAN=P1^2;
sbit key1=P1^3;
sbit key2=P1^4;
sbit buzzer=P1^5;
uchar dht_num=0; //用于while循环中计数,超时则跳出循环
uchar code table[]={"温度:"};
uchar code table1[]={"湿度:"};
uchar code table2[]={"℃"};
uchar dht_d1=0,dht_d2=0,shidu=0        ;        //依次为湿度整数部分和湿度小数部
uchar dht_t1=0,dht_t2=0 ,wendu=0       ;  //依次为温度整数部分和温度小数部分
uchar dht_j=0;        //和校验,可选择是否使用,具体参照数据手
uchar i,t11,t12,d11,d12;
uchar t21,t22,d21,d22;
#define   SlaveAddress   0x46 //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,根据ALT 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LT 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,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
typedef  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  unsigned short WORD;[/font]
[font=黑体]BYTE    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缓存区
uchar  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 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[/font]
[font=黑体]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k);
void InitLcd();
void Init_BH1750(void);[/font]
[font=黑体]void WriteDataLCM(uchar dataW);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CMD,uchar Attribc);
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DData);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;[/font]
[font=黑体]void  Single_Write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//单个写入数据
uchar Single_Read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//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void  Multiple_Read_BH175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us();
void Delay5ms();
void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void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void BH1750_SendACK(bit ack);           //应答ACK
bit  BH1750_RecvACK(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ack
void BH1750_SendByte(BYTE dat);         //IIC单个字节写
BYTE 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   //IIC单个字节读[/font]
[font=黑体]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[/font]
[font=黑体]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  //  数据转换出 个,十,百,千,万
{
    wan=temp_data/10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0;   //取余运算
qian=temp_data/1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;    //取余运算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;      //取余运算
    ge=temp_data+0x30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/毫秒延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_nms(unsigned int k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i<k;i++)
{
for(j=0;j<121;j++)
{;}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 i<t;  i++)
    for(j=0; j<10; j++);
}
void sendbyte(unsigned char zdata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0; i<8; i++)
{
  if((zdata << i) & 0x80)
  {
   SID = 1;
  }
  else
  {
   SID = 0;
  }
  SCLK = 0;
  SCLK = 1;
}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com()
* 功能 : 写串口指令
* 输入 : cmdcode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mdcode)
{
CS = 1;
sendbyte(0xf8);
sendbyte(cmdcode & 0xf0);
sendbyte((cmdcode << 4) & 0xf0);
delay(2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data()
* 功能 : 写串口指令
* 输入 : cmdcode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ispdata)
{
CS = 1;
sendbyte(0xfa);
sendbyte(Dispdata & 0xf0);
sendbyte((Dispdata << 4) & 0xf0);
delay(2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lcdinit()
* 功能 : 初始化函数
* 输入 : cmdcode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)
{
RST = 0;
delay(100);
RST = 1;
delay(20000);
write_com(0x30);
delay(50);
write_com(0x0c);
delay(50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hzkdis()
* 功能 : 显示字符串
* 输入 : *s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zkdis(unsigned char code *s)
{
while(*s > 0)
    {
  write_data(*s);
  s++;
  delay(50);
    }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Test()
* 功能 : 显示子函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[/font]
[font=黑体]void DisplayOneChar(uchar DData)
{
//Y&=4;
//X&=15;
//if(Y)X|=0x40;
//X|=0x80;
//WriteCommandLCM(X,0);
write_data(DData);
}      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毫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ms()
{
    WORD n = 560;[/font]
[font=黑体]    while (n--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BH1750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[/font]
[font=黑体]    return CY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H1750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[/font]
[font=黑体]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BH1750_RecvACK(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BH1750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[/font]
[font=黑体]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[/font]
[font=黑体]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[/font]
[font=黑体]void Single_Write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
{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
  //  BH1750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
   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[/font]
[font=黑体]//********单字节读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
uchar Single_Read_BH1750(uchar REG_Address)
{  uchar REG_data;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REG_data=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BH1750_SendACK(1);
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return REG_data;
}
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(void)
{   uchar i;
    BH1750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BH1750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
  for (i=0; i<3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[i] = BH1750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3)
        {[/i][/font][i]
[font=黑体]           BH1750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H1750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    }
   }[/font]
[font=黑体]    BH1750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5ms();
}[/font]
[font=黑体]
//初始化BH1750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
void Init_BH1750()
{
   Single_Write_BH1750(0x01);
}
void delay1(uint xms)
{
uint i,j;
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u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0us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/*写指令函数*/
/*rs=l,rw=l,en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*/
void write_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CS=0;
        SID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SCLK=1;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S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写显示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rs=h,rw=l,*/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e)
{
CS=1;
SID=0;
SCLK=0;
P0=date;
delay1(5);
SCLK=1;
delay1(5);
S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()
{
      SCLK=0;
       SID=0;
       CH=1;                  //并口方式
    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    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rite_cmd(0x0c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write_cmd(0x06);
    delay1(2);
        write_cmd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显示内容
        delay1(5);

}
void dht_init()
{
   delay1(1000);          //DHT11上电前准备时间,大概1s
   dht_dat=1;             //         //总线准备
}
uchar read_date()        //接收一个8位数据,先高位后低位
{
        uchar i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//也就是说程序是循环八次,把判断有“1”输出到dat中,然后输出一个八位的数据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0)&&(dht_num++)); //dht_dat 数据线由DH11拉低准备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at=dat<<1;
                if(dht_da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=dat|0x01;  //如果来自DQ的数据是高电平1,则把1放到dat的最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1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void get_temp()        //给DHT11一个开始信号,然后读取一次数据,共五个8位字节
{
        dht_dat=0;
        delay1(25);
        dht_dat=1;        //单片机给起始脉冲信号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ht_dat=1;         //稍作延时,等待DHT11返回响应(响应为低电 平)
        if(dht_dat==0)         //有响应才接收数据,否则不作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0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1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dht_d1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d2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t1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t2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j=read_date(); //一次读出五个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dht_dat=1;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delay1(10);
        d11=dht_d1/10;
        d12=dht_d1%10;
        t11=dht_t1/10;
        t12=dht_t1%10;

        d21=dht_d2/10;
        d22=dht_d2%10;
        t21=dht_t2/10;
        t22=dht_t2%10;

}
void guangzhaochushi()
{

   CH = 0;
delay(1);
lcdinit();
delay(10);
   Init_BH1750();       //初始化BH1750
}
//void gz()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程序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wenshi()
{
get_temp();
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t1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t1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+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'.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t2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t2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6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(table2[i]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0)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1[i]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d1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d1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'.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d2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0x30+d2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'%');
}
void kongzhi()
{
if(wendu<35)
  {
   LED1=0;
   delay_nms(10);
//   buzzer=0;delay_nms(10);
   LED2=1;delay_nms(10);
//   FAN=1;delay_nms(10);
  }
  if(wendu>35)
  {
//    buzzer=1;delay_nms(10);
   LED1=1;delay_nms(10);
   LED2=0; delay_nms(10);
//   FAN=0;delay_nms(10);
  }
// if(key1==0)
// { delay_nms(10);
//  if(key1==0)
//  {
//   gz();
//   key2=1;
//  }
// }
// if(key2==0)
// { delay_nms(10);
//  if(key2==0)
//  {
//   gz();
//   wenshi();
//  }
// }
}
void main()
{float temp;
buzzer=0;
{ delay_nms(100);     //延时100ms
guangzhaochushi();
{ Single_Write_BH1750(0x01);   // power on
    Single_Write_BH1750(0x10);   // H- resolution mode
     delay_nms(180);              //延时180ms
    Multiple_Read_BH1750();       //连续读出数据,存储在BUF中
    dis_data=BUF[0];
    dis_data=(dis_data<<8)+BUF[1];//合成数据,即光照数据

    temp=(float)dis_data/1.2;
    conversion(temp);         //计算数据和显示

write_com(0x03);
delay(50);
write_com(0x81);
hzkdis("植物精准监控");
write_com(0x91);
hzkdis("17电子二班");
  write_com(0x89);
  hzkdis("光照强度:");
write_com(0x98);
hzkdis(" ");
DisplayOneChar(wan);
hzkdis(" ");
DisplayOneChar(qian);
hzkdis(" ");
DisplayOneChar(bai);
hzkdis(" ");
DisplayOneChar(shi);
hzkdis(" ");
DisplayOneChar(ge);
hzkdis(" ");
hzkdis(" lx  ");
}
}
delay_nms(5000);
dht_init();
init();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/循环
  {
    wenshi();
  delay_nms(5);
  wendu=dht_d1+ (dht_d2)*10;
    shidu=dht_t1+ (dht_t2)*10;
    delay_nms(5);
  kongzhi();
  delay_nms(5);
  }
}

51单片机控制12864显示光照和温湿

网友A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51单片机控制12864显示光照和温湿

网友B(2020-04-24):
谢谢楼主的分享!好好学习天天向上!

网友C:
楼上迷惑行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