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AU1701 Dynamic Bass Boost算法例程

楼主(2019-10-14):
Dynamic Bass Boost算法
        “动态低音增强”(Dynamic Bass Boost)模块可提供因输入信号电平而异的增强效果:低电平比高电平要求且接收更多低音。该模块采用一个可变-Q滤波器,可动态调节增强量。滤波器在 “阈值”(Threshold) 与 “最低增益”(Min(imum) Gain)设置间计算低音增强量。高于最低增益、低于阈值的输入存在固定最大限值。
        7个参数(如下所述)控制着该模块的性能。在相应字段输入参数值,也可通过箭头输入。尽管了解这些参数的工作原理及其具体作用是非常重要的,但您需要做的只是试试各个参数,感受它们各自及组合后对目标音效的影响。

低通频率(Lowpass Freq):
        低通频率范围为20Hz至250Hz;检测器通过选中点之下的频率来确定增强量。
高阈值(High Threshold) (dB):
        高阈值的范围为-20至10dB,用于设定检测器操作的上限点。高于最低增益的信号不会影响增强计算,而会被以固定量增强。
时间常数(Time Constant):
        范围为0至500毫秒,控制着检测器的均方根时间常数,可改变起音速率(attack rate)和释放速率(release rate)。
低阈值(Low Threshold) (dB):
        该值的范围为-100至-20dB,为检测器的阈值下限。进入检测器且低于此阈值的任何信号不会影响增强计算,而是获得固定量的增强。
压缩比(Compression Ratio):
        压缩比的范围为1至15,可能理解为一种动态增强比更为恰当,控制着低音增强从低阈值变为高阈值的比率。
增强(Boost):
        该滑块的范围为0至16dB,控制着动态应用于算法的最大增益。另见下一个参数。低音频率(Bass Freq)- 本字段位于增强滑块之下,其范围为20至300Hz,用于设定增强滤波器的中心频率。

注意: 当“增强”设为0dB时,并不能真正绕过输入模块。

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块是怎么使用的,做一个最简单的例程。
1)将音源输入和输出拖出来,并设置好输入输出的接口。
2)将我们要用的模块拖出来,并拖出来2个T,设置双路。
3)拖出来一个MUX,我们来加个2选1的开关,通过切换开关,来听经过ESC之后的效果,和没有经过ESC后的效果做对比,更直观。
4)按图连线,下载程序,分别调整Bass Boost1,和Nx2-1的数值,来听效果。

附件:基于ADAU1701的Dynamic Bass Boost算法例程

Dynamic Bass Boost算法.pdf

Dynamic Bass Boost_Demo.zip

网友A(2023-10-15):
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

网友B:
终于在这里学到了Dynamic的用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