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1单片机最多可以接几个超声波传感器,主要涉及到51中RX和TX口 求帮助

楼主(2019-10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40 Pins的吧,去掉电源、晶振、Reset,等,应该还有35个pins;另外,超声波的触发可以用同一个pin,所以理论可以接34个。但,接收回波的及时性,会受影响。

网友B:
超声波测距可以用普通的IO端口来完成;
串口用于数据传输。

网友B:
关于超声波传感器数量,实物最多用过4个,当然还可以扩展

网友C:
超声波模块测距用IIC通信,两个IO口即可,可加挂很多个超声波模块,RX和TX做信号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