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种电路怎样计算到R22点的电压,电流。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9-10-14):
电压,是对地电压、还是两端电压 ;电流加个电流表,串入R22即可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,是对地电压、还是两端电压 ;电流加个电流表,串入R22即可以。

对地电压,就是我图上测那点的电压,我想知道怎样通过计算 得出来

网友C:
应用弥尔曼定理,U22=(24/R22+5/R23)/(1/R22+1/R23+R24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用弥尔曼定理,U22=(24/R22+5/R23)/(1/R22+1/R23+R24)

原来还有这个定理啊,谢谢前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