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电源芯片SW引脚的电容的作用?

楼主:
如图所示,SW引脚到BB引脚跨接了一个10NF电容C5,此电容的作用是什么?为什么有些DCDC芯片的SW引脚存在此电容,而有的DCDC没有?

网友A(2019-10-15):
去耦电容,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,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,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。

网友A:
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,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。

网友B:
好好看数据手册,讲的很清楚,给上管的门极驱动信号。

网友C:
上面答案都是错的;
你看那个引脚的名字:BS,应该是BOOST的缩写;
其实就是自举电容,作用是提升BS脚电压;
因为芯片内部是类似下图这样的架构: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面答案都是错的;
你看那个引脚的名字:BS,应该是BOOST的缩写;
其实就是自举电容,作用是提升BS脚电 ...

能解释一下具体过程吗?谢谢!

网友C:
/www.docin.com/p-2019723729.html
这个文章解释得比较清楚。

网友E(2022-11-16):
去耦电容是电路连接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,此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,同时也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

网友F:
是升压电路的话就是自举电容了

网友G:
BOOT电容,自举电容。

网友H:
如果主控管,也就是SW信号来源是P沟MOSFET则不需要bootstrap电容。

但是对于硅材料来说,同样成本,N沟比P沟性能好,反过来说同性能N沟比P沟成本低,这样最大的那个管子,也就是跨接在IN和SW之间的主控管,最好使用N沟,但是N沟MOSFET的栅极电压要高于源极电压(SW),又要低压差(稳定后,IN-SW电压越低越好),就要凭空变出一个比IN电压还要高的驱动电压,这样,bootstrap电容就是干这个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