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程序 实现按下按键1从0到9逐一增加和按下按键2从9到0逐一减小

楼主(2019-10-14):
单片机控制P0口上8段数码管和P2.0,P2.1口上的两个按键,实现按下按键1从0到9逐一增加和按下按键2从9到0逐一减小。

以下为实际效果的截图,如图所示:

二.实验过程
(一)实验项目的方案分析
1.设计原理
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包括微处理器、存储器(存放程序指令或数据的ROM、RAM等)、输入/输出口(I/O口)及其他功能部件如定时/计数器、中断系统等。它们通过地址总线、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连接起来。
本实验是利用改变P0口的高低电平,来实现8段数码管从0到9显示,并且利用STC12C5A60S2单片机芯片内部的计算能力,执行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所谓无意义的指令来达到延时效果,进一步通过P0各口的延时来制造数码管效果,实现数码管的显示和循环。

(四)实验项目的虚拟仿真
打开Keil软件将上面程序输入,调试无误后编译输出".hex"文件,打开Proteus软件,将之前编译好的".hex"文件加入到芯片中,开始运行仿真,如下图所示。

通过Keil软件进行C51控制程序的编写,通过不断调试修改,最终的调试好的Keil
程序截图如下图所示

(五)实验项目的实际验证电路及验证结果
    将单片机C51程序编译无误后,生成HEX文件,通过STC-ISP下载到单片机中,下载的软件界面下图所示。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SEG  P0
sbit key1=P2^0 ;
sbit key2=P2^1 ;
uchar code Tab[ 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8};
void delay_1ms(uint t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while(--t)
        for(i=0;i<600;i++);
}
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[i]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<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(Proteus仿真程序):

网友A:
一位的,也不错

网友B(2020-06-01):
能不能做个自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