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C语言程序问题,for循环为显示秒数的数组赋值

楼主:
目前在用c51的数码管做一个秒表,使用了一个for循环为显示秒数的数组赋值,但不知道什么原因,效果没有实现,下面是程序源代码。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LED = P0^0;
sbit JA = P2^2;
sbit JB = P2^3;
sbit JC = P2^4;
uchar code led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char ledbuff[8]={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;
uint cnt = 0;
uint sec = 0;
uchar i ;
uchar x ;
void delay(uint z);
int main(void)
{
i=0;
        TMOD = 0x01;   //0000 0001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18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if(cnt >=100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f[0]=led[sec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1;x<=8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f[x]=led[sec/(x*10)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sec++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18;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cnt++;    //cnt放在中断中了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JA=1;JB=1;JC=1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JA=1;JB=1;JC=0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JA=1;JB=0;JC=1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JA=1;JB=0;JC=0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JA=0;JB=1;JC=1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JA=0;JB=1;JC=0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JA=0;JB=0;JC=1;P0=ledbuff[i]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JA=0;JB=0;JC=0;P0=ledbuff[i];i=0;break;
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9-10-15):
主要是数据分解代码有问题,uint sec = 0;数据范围0~65536,其次138位码也有问题,给你改好了。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/sbit LED = P0^0;
sbit JA = P2^2;
sbit JB = P2^3;
sbit JC = P2^4;
uchar code led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char ledbuff[8]={0x3f,0x3f,0x3f,0x3f,0x3f,0x3f,0x3f,0x3f};
uint cnt = 0;
uint sec = 0;
uint y;
uchar i;
uchar x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i=0;
        TMOD = 0x01;   //0000 0001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18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nt >=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//大于65535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se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=5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f[x]=led[y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/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18;
        cnt++;    //cnt放在中断中了
        P0 = 0x00;//消隐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JA=1;JB=1;J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JA=0;JB=1;J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JA=1;JB=0;J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JA=0;JB=0;JC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JA=1;JB=1;J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JA=0;JB=1;J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JA=1;JB=0;J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JA=0;JB=0;JC=0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P0=ledbuff[i];
        i++;
        i%=8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