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交通灯原理图加pcb工程文件+源程序

楼主:
Altium Designer画的交通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基于单片机的交通灯设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 //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ON   0
#define OFF  1
sbit D1 = P1^3; //数码管位选引脚
sbit C1 = P1^2;
sbit B1 = P1^1;
sbit A1 = P1^0;
sbit NS_GRE = P2^5; //定义LED灯引脚
sbit NS_YEL = P2^4;
sbit NS_RED = P2^3;
sbit EW_GRE = P2^2;
sbit EW_YEL = P2^1;
sbit EW_RED = P2^0;
uchar flag=1; //方向标志位 1南北,0东西           初始化flag=1即南北方向先行
#define YELTime 4   //黄灯时间 4s
#define EWTime  28+YELTime  //东西红灯28s
#define NSTime  16+YELTime  //南北红灯16s
uchar t=EWTime;
uchar tt=0;
sbit Key1 = P3^2;  //按键引脚定义
sbit Key2 = P3^4;
uchar  keyflag = 0; //紧急情况标志位,1为紧急情况
uchar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//共阳数码管
#define EW_RED_ON()   do { EW_RED=ON;EW_GRE=OFF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YEL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FF;EW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GRE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N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RED_ON()   do { NS_RED=ON;NS_GRE=OFF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YEL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FF;NS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GRE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N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uS(uint z)
{
    uint i,a,b;
    for(i=0;i<z;i++){
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for(a=2;a>0;a--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东西方向显示函数
*num1 数值的十位  num2 数值的各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1(uchar num1,uchar num2)
{
      P0=0XFF;
      P0=table[num1];
      A1=ON;
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A1=OFF;
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P0=table[num2];
      B1=ON;
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B1=OFF;
          P0=0XFF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南北方向显示函数
*num3 数值的十位  num4 数值的各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2(uchar num3,uchar num4)
{
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P0=table[num3];
      C1=ON;
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C1=OFF;
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P0=table[num4];
      D1=ON;
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D1=OFF;
          P0=0XFF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_Init(void)
{
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//定时器初值     50ms中断一次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按键检测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
{
        //--检测按键1--//
        if 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200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 (Key1==0)        //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1;        //将紧急情况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Key2==0)      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200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 (Key2==0)        //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        //将紧急情况标志位置0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重新从南北方向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t=EWTim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Timer_Init();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EA=1;            //打开全局中断
    NS_GRE = OFF;    //所有的灯都灭
    NS_YEL = OFF;
    NS_RED = OFF;
    EW_GRE = OFF;
    EW_YEL = OFF;
    EW_RED = OFF;
    P0 = 0xFF;      //数码管显示灭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//南北方向先开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t/10, t%10);      //东西方向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t/10, t%10);      //南北方向显示时间
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保持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if(t>4)        //绿灯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_GRE_ON();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保持绿灯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t>=0&&t<5)        NS_YEL_ON();   //南北方向保持黄灯
                   if(t==0)         //时间为0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     //南北方向结束,flag=0,开始东西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NSTime;  //加载南北方向红灯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t/10, t%10);      //东西方向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t/10, t%10);      //南北方向显示时间
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保持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if(t>4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W_GRE_ON();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保持绿灯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t>=0&&t<5)        EW_YEL_ON();//东西方向保持黄灯
                   if(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 //东西方向结束,flag=1,开始南北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EWTime;         //加载东西方向红灯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flag == 1)   //如果急停按键按下 红灯全亮 数码管显示关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P0 = 0xFF;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灭
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//东西方向红灯
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//南北方向红灯
               flag=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flag=2,即东西、南北方向的其他操作停止
         }
   }
}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//重新装入初值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t++;
        if(tt==20)        //表示1S时间到了
        {
         tt=0;
         t--;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时间减一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10-28):
这个正是我需要的 感谢楼主的共享

网友B(2021-09-06):
麻烦问一下,这个是单层板还是双层板

网友C:
你好,借鉴你的程序,我发现我烧到板子上之后发现数码管显示有问题,有时候好像显示不出来,有时候乱码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#include <REGX52.H>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ON   0
#define OFF  1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sbit NS_GRE = P1^5;
sbit NS_YEL = P1^4;
sbit NS_RED = P1^3;
sbit EW_GRE = P1^2;
sbit EW_YEL = P1^1;
sbit EW_RED = P1^0;
uchar flag=1;
#define YELTime 4
#define EWTime  28+YELTime
#define NSTime  16+YELTime
uchar t=EWTime;
uchar tt=0;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uchar keyflag=0;
uchar table[]={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#define EW_RED_ON()   do { EW_RED=ON;EW_GRE=OFF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YEL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FF;EW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GRE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N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RED_ON()   do { NS_RED=ON;NS_GRE=OFF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YEL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FF;NS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GRE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N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isplay1(uchar num1,uchar num2)
{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0xfc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num1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num2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}

void display2(uchar num3,uchar num4)
{
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P0=0xef;
         wela=0;

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P0=table[num3];
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delayms(3);

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P0=0xdf;
         wela=0;

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P0=table[num4];
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delayms(3);
}

void INIT(void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 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 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Key2==0)//¸′λ°′¼ü »Øμ½3õê¼×′쬠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 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EWTim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NS_GRE = OFF;
        NS_YEL = OFF;
        NS_RED = OFF;
        EW_GRE = OFF;
        EW_YEL = OFF;
        EW_RED = OFF;
        P0 = 0xFF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t/10, 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t/10, 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_GRE_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t>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_GRE_O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>=0&&t<5)    NS_YEL_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NSTim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t/10, 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t/10, t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>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W_GRE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>=0&&t<5)        EW_YEL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EW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t++;
        if(t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  t--;
        }
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借鉴你的程序,我发现我烧到板子上之后发现数码管显示有问题,有时候好像显示不出来,有时候乱码。不 ...

已经解决了,我用数组显示的位选,成功了,感谢。

网友D(2022-12-29):
楼主有封装跟库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