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的三色灯传感器实验程序analogWrite(redpin,255-red)

楼主(2019-10-14):
为什么在声明color函数时,用的时analogWrite(redpin,255-red),而不是analogWrite(redpin,red)呢,不应该是使用他直接读到的那个数嘛?

网友A(2021-11-21):
因为是共阳极,三个引脚都是负极,所以红色值越高,255-red就越小,红灯两端电势差越大,红色越亮。要是按你说的,应该是共阴极的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