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输出电路求制作思路

楼主(2019-10-14):
我现在有 2路PWM 输出,有专业控制,波形正电平,为5V正电压。0-500K的。占空比0-1任意调节。
需要一个电路,能输出图片中的波形,使用24V+5v电源。 输出波形的频率,高电位占空比可调节(通过调整PWM信号源变化),但波形样式不变。频率范围很低,0-500HZ.
尽量使用容易买到的MOS管等器件。
红色波形低电平为0V,黄色波形高电位为24V, 电平要求不高,可以认为黄色波形低电位,红色高电位都是5v.
红黄两路频率相同。
另 需要一路控制,当PWM两路都不输出时,这路控制低电平时 黄色为5v,红色为5v。高电平时 黄色为5V,红色为0V。

图为最终需要的波形,占空比频率可通过PWM调,两路波形需要带5A的阻性负载。

实际上黄色的高电位是1.5MS固定的,如果用1路PWM能做出来

网友A:
类似与电机驱动集成块,单片机驱动24电机

网友B:
我相信别人可能是和我一样,看了半天也不知个所以然,都不知道你要的是一个怎样的电路,或者是程序
还不如果说你要做个什么东西,说不定还有其它的办法呢

网友C:
单片机2个IO分别输出1种波形咯,想要什么波形由软件控制,经过电平转换、功率驱动,输出的就是你要求的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