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AD采集卡仿真+程序 上位机串口通信

楼主(2019-10-15):
这个是我大二做的,今天看到了就发出来。采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,多路采集。仿真中的采集信号用不同电压的电源代替。上位机发送数字0—7,决定采集哪几路的信号,发送8开启采集,发送其他任意值,关闭采集。串口仿真软件打包50多M上传不了,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ovHCJrInQgtji9Sl9CH-A 提取码: jzy2。用法等后面再介绍,最近比较忙。有需要上位机,AD采集的可以先看自己摸索,软件很简单很硬件用法一样

仿真图

仿真图

串口仿真运行图

串口仿真运行图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sint   signed int         //16bit -32768~32767
#define  delay1us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// delay 1 us(for fos=12M)
sbit minh=P2^3;
sbit ad_din=P3^6;
sbit ad_dout=P3^5;
sbit ad_clk=P3^4;
sbit ad_cs=P3^7;
uchar flag_td,flag_time,flag,a,t0_num,n,h;
unsigned int ad_val;
float ad_vo;
uchar code xt[]={
0xf0,0xf1,0xf2,0xf3,
0xf4,0xf5,0xf6,0xf7
};//用于通道选择
uchar td[7];
uchar xstd[7];
void delayms(uint xms)
{
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clkt()
{
    ad_clk=1;
    ad_clk=0;
}

void clktf()
{
    ad_clk=0;   //delay1us;
    ad_clk=1;    //delay1us;
}
sint getdata()//uchar chx)
{
    sint hd=0x00,ld=0x00;   sint  t;
    sint  dat=0x00;
   uchar ch=0xe0; //1 11 0 ;0 000
   ad_cs=1;

    ad_cs=0;

      ad_clk=1;
   for(t=0;t<6;t++)
   {
      ad_din=0x80&ch;
      ad_clk=0;//delay1us;
      ad_clk=1;//delay1us;
      ch<<=1;
   }

   for(t=0;t<13;t++)

   {
    ad_clk=0;
    hd<<=1;
    ad_clk=1;
                 delay1us;delay1us;delay1us;
    hd|=ad_dout;    delay1us;delay1us;delay1us;
    }

    ad_cs=1;
    return hd;
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=0x21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)/256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)%256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//启动定时器一
        ET0=1;//中断允许位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
        REN=1;//允许串行接受位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//开串口中断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(0<=flag_td)&&(flag_td<=7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<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I get %bd\n",flag_td);//b为char型变量的存储格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[n++]=xt[flag_td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td[h++]=flag_t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the input is 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td==8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turn on ad!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turn off ad!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tim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m,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d[m++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>=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=xstd[h++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>=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=getdat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o=(float)ad_val*2.0/4096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he %bd voltage is %fv\n",p,ad_v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0_num++;
        if(t0_num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0_num=0;
                flag_time=1;
        }
}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RI=0;
        a=SBUF;
        flag=1;
        if(a==0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0;
         else if(a==1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1;
        else if(a==2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2;
         else if(a==3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3;
         else if(a==4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4;
        else if(a==5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5;
          else if(a==6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6;
        else if(a==7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7;
        else if(a==8)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8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lag_td=9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