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按键控制舵机程序有问题 求帮助

楼主(2019-10-15):
我这也有个程序不好用 有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Stop 0    //宏定义,停止
#define Left 1      //宏定义,左转
#define Right 2      //宏定义,右转

sbit ControlPort = P1^0;  //舵机信号端口
sbit KeyLeft = P1^1;      //左转按键端口
sbit KeyRight = P1^2;      //右转按键端口
sbit KeyStop = P1^3;      //归位按键端口

unsigned char TimeOutCounter = 0,LeftOrRight = 0;  //TimeOutCounter:定时器溢出计数      LeftOrRight:舵机左右旋转标志

void InitialTimer ( void )
{
    TMOD=0x10;   //定时/计数器1工作于方式1
    TH1 = ( 65535 - 500 ) / 256;      //0.25ms
    TL1 = ( 65535 - 500 ) % 256;
    EA=1;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ET1=1;       //允许定时/计数器1 中断
    TR1=1;       //启动定时/计数器1 中断
}

void ControlLeftOrRight ( void )   //控制舵机函数
{
    if( KeyStop == 0 )
    {
        while ( !KeyStop );       //使标志等于Stop(0),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
        LeftOrRight = Stop;
    }

    if( KeyLeft == 0 )
    {
        while ( !KeyLeft );       //使标志等于Left(1),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
        LeftOrRight = Left;
    }

    if( KeyRight == 0 )
    {
        while ( !KeyRight );   //使标志等于Right(2),在中断函数中将用到
        LeftOrRight = Right;
    }

}

void main ( void )     //主函数
{
    InitialTimer();
    for(;;)
    {
        ControlLeftOrRight();
    }
}

void Timer1 ( void ) interrupt 3  //定时器中断函数
{
    TH1 = ( 65535 - 500 ) / 256;
    TL1 = ( 65535 - 500 ) % 256;
    TimeOutCounter ++;

    switch ( LeftOrRight )
    {
        case 0 :      //为0时,舵机归位,脉宽1.5ms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 TimeOutCounter <= 6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case 1 :     //为1时,舵机左转,脉宽1ms(理论值),实际可以调试得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 TimeOutCounter <= 2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case 2 :   //为2时,舵机右转,脉宽2ms(理论值),实际可以调试得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 TimeOutCounter <= 10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trolPort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default : break;
    }

    if( TimeOutCounter == 80 )     //周期20ms(理论值),比较可靠,最好不要修改
    {
        TimeOutCounter = 0;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