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二极管编码发射程序+原理图

楼主(2019-10-15):
这是一个红外发码解码的原理,利用一个普通的红外发射管,利用一个IO口,发射38KHz的载波与按键。这个原理图中没有按键,所以程序中就发了固定的红外码值,如果需要加入按键的话直接加入按键扫描的程序即可。本程序是的开发语言是mini C(为了适用特别的编译器),基本上是和C语言一样的,只是个别关键字不一样而已。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//发射源码
#include        "extern.h"

.RAMADR        0

WORD        zero;
WORD    count;
WORD        set_count;
WORD        cnt0;

BYTE    FLAG_1;

//WORD           cnt1;
//BYTE           cnt2;
//BYTE           cnt3;
//BYTE        irdata;
BYTE        ircode;

//.RAMADR        SYSTEM
BIT        i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PA.3;

BIT        ir_flag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FLAG_1.0;

void  INIT(void)
{
     PA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O
     PAC=0B_1111_1111;              //输入设置 1为输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4输入
     PAPH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上拉
     $ PADIER  0B_0000_0000;        //使能数字输入及唤醒功能,0数字,1模拟
//  disgint ;
         inten.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溢出中断
         intrq=0;

         t16m=0B_001_00_000;            //SYSCLK_4m,1分频,8位中断,1/(4M/1) = 0.25us
         integs=0B_0000_0000;

         WORD    t_count=215;
         stt16   t_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16置初值,定时0.25*(256-204)=13us

         engi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中断

}

void  delay_ms(void)//24ms
{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     cnt0++;
                 if(cnt0>=800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0=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void delay_s(void)
{
        BYTE i = 2;//2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);
        }while(i--);
}

void ir_sendbyte(void)
{
        BYTE i = 8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set_count = 43;//发送560us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ir_flag = 1;//启动红外发射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
               if(ircode.0) set_count = 130;//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,若为1则为1.69ms低电平

                else set_count = 43;//否则为560u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ir_flag = 0;//低电平不发射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        ircode = ircode>>1;
        }while(i);
}

void ir_send1(void)
{
        set_count = 782;//692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(9ms+4.5ms)
        ir_flag = 1;//启动红外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set_count = 346;//发送编码中的4.5ms低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
ircode = 0x00;//用户码前8位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ff;//用户码后8位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56;//8位数据码0x56 测试0x45 反0xba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a9;//数据码反码0xa9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set_count = 43;//发送编码中的560us高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ir = 1;

        delay_ms();//23ms

        set_count = 782;//发送引导码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
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set_count = 346;//发送编码中的4.5ms低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set_count = 43;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ir = 1;
}

void ir_send2(void)
{
        set_count = 782;//692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(9ms+4.5ms)
        ir_flag = 1;//启动红外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set_count = 346;//发送编码中的4.5ms低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
ircode = 0x00;//用户码前8位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ff;//用户码后8位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34;//8位数据码0x34 测试0x47 反0xb8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ircode = 0xcb;//数据码反码0xcb
        ir_sendbyte();
        set_count = 43;//发送编码中的560us高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ir = 1;

delay_ms();//23ms

        set_count = 782;//发送引导码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set_count = 346;//发送编码中的4.5ms低电平
        ir_flag = 0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
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set_count = 43;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et1        t16m.5;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> set_count)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set0        t16m.5;
        ir = 1;
}

void        FPPA0 (void)
{
        .ADJUST_IC        SYSCLK=IHRC/4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SYSCLK=IHRC/2

        //        Insert Initial Code
         //清除RAM
        Zero = _SYS(RAM_SIZE)-1;
        a = 0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Zero = a;
        }while(--Zero$0);
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ir_flag = 0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r_send1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s();
                ir_send2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s();
//                wdreset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