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程序如何修改为MSP430芯片可用?

楼主(2019-10-15):
interrupt [USART_RXC] void usart_rx_isr(void)        //USART串行接收中断  【USART_RXC】是中断向量 在头文件里有说明 写不同中断要不同的向量
{
      Re_buf[counter]=UDR;//UDR是接收寄存器,接受到的数据存储在这里
      if(counter==0&&Re_buf[0]!=0x55) return;      //第0号数据不是帧头

      counter++;

      if(counter==11)             //接收到11个数据
      {
         counter=0;               //重新赋值,准备下一帧数据的接收
         sign=1;
      }

}

这一段程序是陀螺仪给的AVR单片机里面中断的程序,如何把这一段程序修改成msp单片机里面可以使用的啊。

网友A:
全部原程序都在家,IAR5 试着写了一下,变量请自己定义,请参阅:
unsigned char Re_buf[10];
unsigned char counter, sign;
#pragma vector=USART1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rt1_ISR(void)
{
  Re_buf[counter]=RXBUF0;
  if(counter==0&&Re_buf[0]!=0x55) return;      //第0号数据不是帧头
  counter++;
  if(counter==11)             //接收到11个数据
  {
    counter=0;               //重新赋值,准备下一帧数据的接收
    sign=1;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部原程序都在家,IAR5 试着写了一下,变量请自己定义,请参阅:
unsigned char Re_buf[10];
unsigned c ...

非常感谢您,想请问下这一行代码:Re_buf[counter]=RXBUF0;  啥意思? 那个RXBUF0是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部原程序都在家,IAR5 试着写了一下,变量请自己定义,请参阅:
unsigned char Re_buf[10];
unsigned c ...

非常感谢您,想再请问下您这行代码:Re_buf[counter]=RXBUF0;  的含义,RXBUF0是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