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与模块通信3.3v与5v的接口电平转换问题

楼主(2019-10-15):
MCU工作电压是3.3v,通信模块是5v,现在的问题是有时收发数据没问题,但绝大多数都是不行的。是电平不匹配的原因吗?

网友A:
是的,解决方法:1.整个转换电路非常简单,成本极低。 2.采用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实现高波特率,塑料封装壳提高使用的温度,测试最高通讯波特率57600没有异常。 3.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实现对电压的变换。

网友B:
可能是电平不匹配引起的,试试下面电路:

网友C:
IO开漏模式,外接上拉电阻至5v

网友D:
如果只是5v-3.3v单向的话用稳压二极管箍位即可

网友E:
最稳妥的肯定是用电平转换芯片,但是普遍价格高 单向传输的话,好解决,分压等等办法即可。

网友F:
最好还是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。不同电平的直接通信,有大电流灌入GPIO口的风险,或者GPIO口被拉电流。这些都可能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