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ues仿真DS1302+LCD1602显示实验

楼主(2019-10-15):
萌新小白,第一次发帖,望见谅!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实验,用protues仿真,DS1302读取时间,LCD1602显示出读取的时间。
附件带源文件和仿真工程。
实验效果图:

LCD显示DS1302的时间

LCD显示DS1302的时间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WRITE_SECOND 0x80
#define WRITE_MINUTE 0x82
#define WRITE_HOUR 0x84
#define READ_SECOND 0x81
#define READ_MINUTE 0x83
#define READ_HOUR 0x85
#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
sbit IO=P1^0;
sbit SCLK=P1^1;
sbit RST=P1^2;
sbit LCD_RS=P2^0;
sbit LCD_RW=P2^1;
sbit LCD_E=P2^2;
uchar DATE[]={"DATE:2000-00-00"};
uchar TIME[]={"TIME:00:00:00  "};
uchar date_time[7];
void delay_ms(uint x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2;j>0;j--);
        }
}
        void write_ds1302(uchar date)//写入地址或者数据(控制字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SCLK=0;//开始准备传输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=date&0x01;//读取每一位的值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date>>=1;//右移一位
        }
}
uchar read_ds1302()//读取数据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uchar date=0x00;
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e>>=1;
                if(IO==1)//如果读取出来的值是1,则将数据定为1,不是就定为0
                date|=0x80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e/16*10+date%16;//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
}
void write_time(uchar addr,uchar date)//写入你要修改的时间值
{
        RST=0;//初始化CE线,复位
        SCLK=0;//时钟总线清零
        RST=1;//CE置1,传输开始
        write_ds1302(addr);//传入你要写入的时间(时间或者日历地址)
        write_ds1302(date);//写入你要修改的时间值
        SCLK=1;//时间线拉高
        RST=0;//写入结束
}
uchar read_time(uchar addr)//读取你需要的时间值
{
        uchar dat;
        RST=0;//初始化CE线,复位
        SCLK=0;//时钟总线清零
        RST=1;//CE置1,传输开始
        write_ds1302(addr);//传入你要读取的时间地址
        dat=read_ds1302();//读取时间值
        SCLK=1;//时间线拉高
        RST=0;//读取结束
        return dat;
}
void LCD_write_commd(uchar com)//写入命令,如显示地址或者是写入CGRAM,此次代码没有这个功能
{
        LCD_RS=0;//写命令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E=1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E=0;
}
void LCD_write_date(uchar dat)//写入数据,这次是写入字符码,显示在液晶屏上
{
        LCD_RS=1;//写数据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E=1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E=0;
}
void init_LCD1602()//初始化
{
        LCD_write_commd(0x38)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write_commd(0x0c)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write_commd(0x06);
        delay_ms(2);
        LCD_write_commd(0x01);
        delay_ms(2);
}
void set_lcd_pos(uchar p)//设置显示位置
{
        LCD_write_commd(p|0x80);
}
void LCD_print(uchar p,uchar *s)//显示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set_lcd_pos(p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s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}
}
void Get_time()//读取时间
{
        uchar i,addr=0x81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e_time[i]=read_time(addr);
                addr+=2;
        }
}
void Format_Datetime(uchar d,uchar *a)//将日期和时间值转换成数字字符
{
        a[0]=d/10+'0';
        a[1]=d%10+'0';
}
void init_DS1302()//DS130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time(WRITE_PROTECT,0x00);
        write_time(WRITE_SECOND,0x56);
        write_time(WRITE_MINUTE,0x34);
        write_time(WRITE_HOUR,0x12);
        write_time(WRITE_PROTECT,0x80);
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//init_DS1302();
        init_LCD1602();//初始化液晶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et_time(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6],DATE+7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4],DATE+10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3],DATE+13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2],TIME+5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1],TIME+8);
          Format_Datetime(date_time[0],TIME+11);
    LCD_print(0x00,DATE);
          LCD_print(0x40,TIME);
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9-12-24):
感谢大佬分享,最近实训需要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