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CD4013与菲利普芯片CD4013的应用电路区别

楼主:
17期9版介绍了2款利用CD4013双D触发器设计制作的单路红外线遥控开关。使用的是德州芯片,这次找到3只库存的飞利浦芯片的HEF4013双D触发器,实验中无意将芯片的管脚接错,红外线输出信号直接加到了芯片的3脚,实验却顺利的进行。原本打算实验利用触发器B的Q(_)输出端12脚作为触发器A的时钟输入信号,操作中却错误的将触发器B的时钟输入脚11脚直接与触发器A的时钟输入脚3脚联接,这样,红外线接收头的输出经简单处理后直接送到了触发器A的时钟输入端了而未经过触发器B的脉冲整形处理。

对于飞利浦芯片的HEF4013双D触发器,电路可以简化成上面的电路

关于4013这款双D触发器的质量判断电路见图③,闭合开关K,按一下遥控器的任何一个按键键,如果LED1出现常亮,断开开关K,LED1则出现亮延时灭,那么,此芯片不能按飞利浦芯片设计遥控开关,只能先对红外线接收头输出的红外线进行脉冲整形,然后才能控制后级电路。如果每按一次遥控器的按键,LED1出现状态变化(改变状态),则此芯片适合按飞利浦芯片设计遥控开关。不需要对红外线接收头输出进行第二次脉冲整形。可以只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完成设计。图③电路还可以方便观察D触发器的分频作用,闭合开关K,按一定间隔按下遥控器按键,LED1按亮-灭-亮-灭变化,LED2按亮-亮-灭-灭变化,也就是单个D触发器可以得到2分频效果,而2个D触发器串联,可以得到4分频效果。
目前市场上有许多残次集成电路被以各种名义出售!也有一些产品虽然是正规供货,但由于生产厂商不同,难免工艺水平有别,质量也有一定的差别,此次网购的0.38元的CD4013BE与原来1元多网购的飞利浦芯片HEF4013BP显然存在一定的差距,但还是可以通过修改电路来使用。虽然2款电路的功能都没有问题,但显然,杂牌的CD4013BE对时钟脉冲的边沿要求更严!而飞利浦芯片的HEF4013BP显然对时钟脉冲的边沿要求较为宽松。质量相对要好一些。另外,市场不存在雷锋,商家不会不赚钱,所以,一分钱一分货的规律现在仍然有用!
对于上述单路红外线遥控开关的工作原理,虽然没有增加一级脉冲整形电路,但读者朋友仔细阅读电路原理图不难看出,D1,R1,C1的存在,本身就对红外线接收头输出的脉冲串进行了简单的脉冲整形了。由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内阻远小于电阻R1的阻值,所以,C1充电的速度要明显小于放电的速度,这样,在遥控器按键被按下时,C1很快放电完毕保持给D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为低电平。只有松开遥控器按键后,经短暂延时,C1才能被充电到高电平,此时,给D触发器的时钟输入一个脉冲上升沿。如果没有D1的存在,电路无法正常工作,读者朋友可以试验一下。
随后购买了74系列的74HC74双D触发器实验,结果难以如愿,即使加一级脉冲整形电路也难以如愿,看来,4000系列与74系列的D触发器在某些场合的应用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。
红外线接收头我们可以选择接收距离比较小的(12m以内的那种)一体化接收头,这些接收头的静态功耗一般比较小,大多数在300μA左右,价格也相对要低一些,一般0.3元左右可以买到,而高灵敏度红外线接收头虽然接收距离比较远,但静态功耗相对较大,5V电压下的静态电流一般在800μA左右。价格也相对要高一些,一般在1元左右。因为我们使用的是通用的遥控器,过高的灵敏度相对方向性就要差一些,这样,在使用电视遥控操作时难免会造成误动作。

网友A(2019-10-15):
同是4013因为厂商不同,效果有差别

网友B:
楼主的思路有点特别!你在元件应用前先熟悉、了解元件功能及参数!TR接错可以理解,IC接错,无法理解!!!至于质量、价格、购买渠道,你存在很大的偏见及误区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思路有点特别!你在元件应用前先熟悉、了解元件功能及参数!TR接错可以理解,IC接错,无法理解!!! ...

错在哪里?请指出!

网友A:
这是在实验制作中的体会。也许有人认为不可能,但如果怀疑可以自己实验一下

网友C(2024-05-05):
R1为什么要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呢?可能改小一点就不需要D1了。以前我也遇到CD4013不能正常分频,用示波器单次触发功能观察输入信号上升沿,发现有许多毛刺。将CLK接一0.01μF瓷片电容到地后毛刺基本消除,分频正常。还是应该从信号源找原因,不能随便归罪于芯片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R1为什么要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呢?可能改小一点就不需要D1了。以前我也遇到CD4013不能正常分频,用示波器单次 ...

电路是利用上升沿触发!由于红外线接收头输出的是多个脉冲信号,没有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很难获得一次按键单个触发脉冲!而R1的取值大是保证在一次按键周期C1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以保证一个按键周期CLK端只能获得一个上升沿脉冲!所以,你的建议不可取!

网友D(2024-11-01):
应该正确理解器件的特性,才能有效应用,不同厂家的器件,一些特性会有一点点的差别,而我们的应用是应该用到它们所共有的普遍特性.不然换一家厂商的器件不不能正常工作了.
如果是想控制成本,应该去更多掌握器件的特性,才能更透彻更到位的应用.

网友E:
比较认同8楼的观点!标准器件多少有点性能上的差异,不同批次可能都有差异,属实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