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七彩照明台灯 PCB文件+单片机程序

楼主:
无聊的时候,总要找点事情做,就有了想做个灯的想法,板子是用AD18画的,,用STC15F104W,实物PCB 下载程序 线画错了,上传的PCB文件改正优化了, 程序呢,由于水平太低, 时间有限,用了最笨的方法,写的程序有很多可以精简的,待优化,懒的搞了,运行效果还是挺好的,分享给新手。谢谢。
一个按键控制全部灯光效果,长按2秒 关灯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
sbit w=P3^3;
sbit nw=P3^4;
sbit b=P3^2;
sbit g=P3^1;
sbit r=P3^0;
sbit k=P3^5;
           void ys()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a,c,d,v;
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js;
                  void yss(unsigned int u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 r=g=b=w=nw=0;         a=b=c=d=0;         P3M1=0X00;        P3M0=0X1F;//设置P3.0-3.4口为强推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         // IE 第7位 打开总中断
        //           TF0=0;         清除定时器溢出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        // IE的 第1位  打开定时器中断

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// TCON的4位 开启定时0

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//设置定时器方式1,16位定时器。          tmod 是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用的定时或计数 ,高4位是定时器1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4是定时器0  7 GATE,6 C/T,5 M1,4 M0 ,3 GATE,2 C/T ,1,M1 0,M0

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922)/256;        //装定时器初值,现在是延时1MS的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922)%256;

                   //  TH0 = 0x0FC;
            // TL0 = 0x66;
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aa:         if(k==0){ ys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&&a==0){a=1;c++;TR0=1;if(c==12){r=0;g=0;b=0;w=0;nw=0;c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c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0:r=0;g=0;b=0;w=0;nw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r=0;g=0;b=0;w=1;nw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r=0;g=0;b=0;w=1;nw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r=1;g=0;b=0;w=0;nw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r=0;g=1;b=0;w=0;nw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r=0;g=0;b=1;w=0;nw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r=1;g=1;b=0;w=0;nw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  r=1;g=0;b=1;w=0;nw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  r=1;g=1;b=1;w=0;nw=0;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  r=1;g=1;b=1;w=1;nw=1 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==11&&k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1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1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1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1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1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1;w=0;nw=0; yss(1000);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1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0;b=0;w=0;nw=0; yss(1500);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0;w=0;nw=0; yss(15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0;nw=0; yss(15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0; yss(15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5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1; yss(1500);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1;nw=1; yss(1500);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1;w=1;nw=1; yss(1500);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1;b=1;w=1;nw=1; yss(15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500);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000);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000);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000);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g=1;b=1;w=1;nw=1; yss(1000);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g=0;b=0;w=0;nw=0; yss(1000);         if(k==0) {c=0;  goto aa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1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1&&k==1)        {a=0;TR0=0;js=0;v=0;}

  9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r=g=b=w=nw=1;

   }
}
void ys()
{        unsigned char d,f;

         for(d=0;d<100;d++)
         for(f=0;f<20;f++);

}
void dingshi()interrupt 1// 定时器0 优先级是1
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922)/256;        //装定时器初值,现在是延时1MS的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922)%25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s++; if(js==1000){js=0;v++;if(v==1){r=g=b=w=nw=0;TR0=0;v=0;c=0;}if(v==6){v=0;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}
void yss(unsigned int u)
{        unsigned int d,f;

         for(d=0;d<u;d++)
         for(f=0;f<150;f++);

         }

网友A(2019-11-05):
需要这么大的管子吗 浪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