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调压直流稳压电源

楼主:
触摸式可调直流稳压电源
我们使用317或者1117等芯片可以制作出性价比很高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但一般需要一只可调电阻(电位器)来设置电压,经常调节难免会磨损导致出现调节失控。一只可调元件也必须有一个调节柄,需要对仪器的面板开孔外露可调元件。这些都有一定的影响,有时,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触摸的方式来获得新的操作模式,改变一下传统的操作模式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方式。本文就是笔者利用一片SGL8022W触摸调光集成电路设计的一款触摸式可调直流稳压电源。它一改传统旋转电位器调压方式为触摸调节输出电压方式,给人一个全新的操作手感。撰写此文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新的思路—充分利用现成的IC,改变现有的IC的传统功能,开发它的新功能,也就是另类应用。拓展思维空间。
图3为使用SGL8022W为核心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原理图,U1为一片触摸调光集成电路SGL8022W,它的设计初衷是为LED触摸调光。电路原理图见图2,图2为带亮度记忆功能的触摸无级调光电路原理图,模式选择端P1=0,P2=1,IC的输出为带记忆的无级调光模式。图1为SGL8022W的引脚功能图。类似的集成电路有SGL8023W等。
在图3电路中,SGL8022W的模式选择端P2接VDD,P1接GND,SGL8022W此时工作在带记忆的无级调光模式。其输出端SO输出PWM信号,经R2,C4积分处理在C4两端得到一个比较平滑的与SGL8022W输出的PWM信号对应的电压信号经U2B缓冲(由于LM358的输入阻抗比较大,U2B也可以不要,因为电路只需要一个运放,所以,闲置的双运放的另外一个运放就作为U2B缓冲电路处理了),加到U2A的同相输入端作为参考电压,U2A的另外一个输入端反相输入端则通过电压取样电阻网络R11,R10比例输入输出电压的取样电压,当输出电压V0低于设定电压,也就是V0经R11,R10分压后输入到U2A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设定的U2A的同相输入端电压时,U2A输出高电平,VT2饱和导通,VT1饱和导通是输出电压V0升高。当V0高于设定输出电压导致经R11,R10分压后输入到U2A的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其同相输入端设定的参考电压时,U2A输出低电平,VT2截止,VT1截止,V0降低,如此,维持V0稳定在设定值。
附:SGL8022W模式设定对应电平。对于触摸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我们现在模式3.
⒈ P1=1,P2=1 对应: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
⒉ P1=0,P2=1 对应: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
⒊ P1=1,P2=0 对应: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
⒋ P1=0,P2=0 对应:LED三段触摸调光功能
开发IC的潜力,拓展IC的应用范围可以为我们业余爱好者提供新的机会和兴趣。现在的各种专用IC因为批量大,价格很低,我们完全可以试验各种新的应用。本文只是一个抛砖引玉,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开发出更多的触摸调光IC的新功能。

网友A(2019-10-15):
好东西 能补下图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东西 能补下图吗?

什么图?原理图不是已经贴上了吗?

网友C(2021-09-06):
这个芯片我之前有过类似应用,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调节速度太快,大概3秒就能从最低调到最高,或者从最高调到最低,所以基本上调不到预想的值,查了资料,这个芯片是不能控制调节速度的。不知楼主有没有做出实体电路来测试功能?

网友D:
能不能改成旋转编码器调节,LM723可以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我之前有过类似应用,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调节速度太快,大概3秒就能从最低调到最高,或者从最高调到 ...

作为非专用电路操作确实不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