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编码电位器型号,转动一格就能识别正反转

楼主:
现在在做一款音量控制的产品,需要使用到编码电位器,但采购找回来的EC11编码电位器与客户提供的样品有较大的区别(外观上是一样的),具体区别如下:
1、EC11编码器需要转动2格才能识别是正转还是反转,客户提供的样品只需要转动一格就能识别出是正转还是反转了的。
2、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发现这两款编码器的波形是不一样的,具体如下:
有朋友知道这款编码电位器的型号是什么吗???

EC11编码器的波形

EC11编码器的波形

样品的波形

样品的波形

网友A(2019-10-15):
管脚没搞对吧。

网友B:
虽然都叫EC11
但这玩意一共有三个款式的,一种是:两个引脚固定和中间的引脚是短路的,转动一次,两个引脚的会先后开路,然后再回到短路的状态,这样的话,区别正反转的编码会有8个位,你现在手上的就有可能是这种
一种是:中间引脚和两边的引脚不是固定短路的,转动一次就先后改变一次状态,这种转动一次只有4个的数据来区分正反转
还有一种好像是和第一种差不多的

三种编码开关的程序都是不一样的,效果可能是:原本转动一次就加1,现在有可能会加2,或者是转动两次才会加1

看波形和万用表测量都可以区分,但最好用的区分方法就是直接接到电路中测试
型号实际上都是一样的,都叫EC11,有的是20步的,有的是30步的,要看规格书来区分的,完整的样板规格书都会有引脚转动产生的波形图给你的

网友C:
我用过,写过程序的就是“样品的波形”的编码器,这种是最常用的原理。A、B、com,正转先A后B,反转先B后A。至于电平看COM接的电平。
你的EC11的波形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估计是脚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