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光耦电路输出与输入的关系?

楼主(2019-10-15):
各位大佬,请问这个电路输入PWM波,光耦输出怎样变化?前后电流10mA,1mA,光耦输出的电压怎么变?

网友A:
PWM低电平,Vout输出低电平,PWM高电平,Vout输出高电平。

网友B:
这个RC为10uS。如果PWM的频率在几十KHz以下,输出电压为PWM的平均电压。如果PWM在百KHz左右或者以上,输出的是PWM的脉冲信号。

网友C:
我怎么觉得是“
这个RC为10uS。如果PWM的频率在几十KHz以上(下),输出电压为PWM的平均电压。如果PWM在百KHz左右或者以下(上),输出的是PWM的脉冲信号。”

网友D:
光耦输出的是幅度为12V的PWM信号,主要是控制端需要高一点的电压而采用光耦隔离输出

网友E:
不能一概而论,C5,R71的存在,输出电压与PWM信号有关。3楼说的不错。与PWM的频率与脉宽也有关

网友F:
3楼是专家,说的很清楚了。

网友G:
如果你的输出脉冲比较窄,需要用告诉光耦,否则无法形成方波

网友H:
导通时:直接将输出拉到地,将C5上的电放光。
不通时:12V电压通过R71对C5充电,是充电的波形。最终稳态是12V。初始0V。

网友I:
学习下。如果仅仅是做个隔离与电平转换的话,这个电容加的却是比较尴尬。

网友J:
电阻电容匹配明显不合适,c5 电容明显过大  可见仿真图
光耦合全开电流在3~5mA  滤波问题应在光耦前 使用低通RC滤波
光后滤波 C5 问题 会发生严重畸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