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控制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!

楼主(2019-10-15):
项目取消,因为红外线受阳光影响太大了!!!!!

有没有其它什么办法?就是测自行车车轮转一圈的时间。
激光成本太高。

机械方式有没有什么好推荐???

红外接收高低都是正常的。
但是接到单片机,外部中断0,不能正常运行。

单独测试单片机外部中断0,也没问题呀。
但是二个合在一起就不正常了,奇怪了呀!!!!!

前几天跟姑娘买了一辆自行车,想作一个测速的装备。就跟码盘一样,二次中断间隔来计算骑行速度。

何解????????

网友A:
应该定时长数脉冲数来测速,不要企图测两个脉冲间隔时间,系统反应不过来。

网友B:
可能接到一起单片机的高低电平会引起变化吧

网友C:
一次接收的过程,先暂停中断,接收完成、或超时之后,再打开中断

~~~~~~~

网友D:
加大中断间隔,防止单片机计算不过来

网友E:
使用高速单片机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定时长数脉冲数来测速,不要企图测两个脉冲间隔时间,系统反应不过来。

中断间隔应该在200MS-1300MS 之间。

网友F:
这么简单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