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用双位数码管显示计数?目前程序总是一闪而过

楼主(2019-10-15):
如题 ,求大神帮忙修改,原想法是从1到60计数,现在个位数能正常,但十位数就是一闪而过,从闪过的数字看是想要的,但是现在怎么修改一下,不要闪,能停留到下个数更新

#include "stc15.h"
#define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 SECOND 100
uchar  tab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//定义共阳极字段码表(1-9-0)
uint count=0;
uint jishu=0;
uint shiwei;
uint gewei;
sbit L1=P3^5;
sbit L2=P3^6;
sbit L3=P3^7;
sbit miao1=P4^0;
sbit miao2=P4^1;
sbit fen1=P4^2;
sbit fen2=P4^3;
sbit shi1=P4^4;
sbit shi2=P4^5;
struct time{
  uchar hour;
        uchar min;
        uchar sec;

};
struct time clocktime _at_ 0x30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s){
uchar k,z;
        for(k=0;k<s;k++)
        for(z=110;z>0;z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T0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2{
TH0=0xd8;
        TL0=0xf0;
        if(++count == SECOND){
        shiwei=jishu/10;
                gewei=jishu%10;
                if(shiwei>=1){
                  miao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[shiwe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[gewe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miao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tab[gewei]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jishu=jishu+1;
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L1=~L1;

                if(++clocktime.sec == 60){
                clocktime.sec=0;L2=~L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clocktime.min==6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time.min=0;L3=~L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clocktime.hour==24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time.hour=0;P3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{
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d8;TL0=0xf0;
        IE=0x82;TR0=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十位显示后,延时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另外,不应该在中断中写较多的逻辑代码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B:
delay()延时不应放在中断内,显示会受中断打断

网友C:
调试的时候按Ctrl+f5

网友D:
P2=tab[shiwei];
delay(1000);
miao2=1;
miao1=0;
P2=tab[gewei];
你这里P2先赋值十位,延时一阵子就赋值个位,个位把十位覆盖了

网友E:
能画出流程图吗?估计你画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