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怎么计算百位的数值

楼主(2019-10-15):
现在LCD1602只能显示到99度,到100就显示不正常,看代码并没有写换算百位温度的代码,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写呢
        start_convert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ddelay(250);
        read_tempreture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cc_0=temp_data_0[1]*256.0+temp_data_0[0];
        if(temp_data_0[1]>0xF8) {cc_0=~cc_0+1;}
        else
        flag=0;
        cc1_0=cc_0*0.0625;
        cc2_0=cc1_0*100;
        DS18B20_0[0]=cc2_0/1000+0x30;
        if(DS18B20_0[0]==0x30)
        {DS18B20_0[0]=0x20;}
        DS18B20_0[1]=cc2_0/100%10+0x30;

楼主:
temp_data_0[1]*256.0  为什么要*256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temp_data_0[1]*256.0  为什么要*256呢

读出的数据分高8位和低8位,temp_data_0[1]存高8位,temp_data_0[0]存低8位,转化为一个数时就把高8位乘256再加低8位

网友A:
start_convert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ddelay(250);
        read_tempreture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cc_0=temp_data_0[1]*256.0+temp_data_0[0];
        if(temp_data_0[1]>0xF8) {cc_0=~cc_0+1;}
        else
        flag=0;
        cc1_0=cc_0*0.0625;
        cc2_0=cc1_0*100;
        DS18B20_0[0]=cc2_0/1000+0x30;
        if(DS18B20_0[0]==0x30)
        {DS18B20_0[0]=0x20;}
        DS18B20_0[1]=cc2_0/100%10+0x30;
改为:
start_convert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ddelay(250);
        read_tempreture_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cc_0=temp_data_0[1]*256.0+temp_data_0[0];
        if(temp_data_0[1]>0xF8)
{cc_0=~cc_0+1;}
        else
        flag=0;
        cc1_0=cc_0*0.0625;
        cc2_0=cc1_0*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扩大100倍
//数组DS18B20_0需改成长度3
        DS18B20_0[0]=cc2_0/10000+0x30;      //求出百位
        if(DS18B20_0[0]==0x30)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百位为0
        {DS18B20_0[0]=0x20;}
         DS18B20_0[1]=cc2_0/1000+0x30;      //求出十位
        if ((DS18B20_0[0]==0x30) &&(DS18B20_0[1]==0x30) )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百位和十位为0
        {DS18B20_0[1]=0x20;}
        DS18B20_0[2]=cc2_0/100%10+0x30;     //求出个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