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LM317哪个原理电路图?

楼主:
我百度找了LM317资料,都没有这个类型的电路图。。。

网友A(2019-10-15):
把LM317工作原理搞清楚,这个电路就是通过变换不同电阻,改变稳压值。

网友B:
这个有什么问题吗?改变电阻调节输出电压啊。

网友C:
这就是LM317普通电路图,只不过对分压接地电阻R6多次改阻值。数控的。

网友D:
因为是我画这个电路图
根据需求而画的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38527-1.html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因为是我画这个电路图
根据需求而画的

3,2之间没有二极管啊,哥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把LM317工作原理搞清楚,这个电路就是通过变换不同电阻,改变稳压值。

三极管是用来防止电压激增吗?
可不可以详细讲解一下,或者分享一下资料

网友F:
多路控制分压对地电阻,改变317取样分压倍数。调整输出稳压值

网友G:
下面的三极管,是用来接通/关闭不同阻值的电阻,从而调节输出电压,一般是用单片机控制三极管,做数字控制电源。

网友H:
楼上前几位说得对。赞同!
不过这个电路很蠢。

网友I:
精密数控调压电路

网友J:
建议看看LM317 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