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8*8LED的引脚分离出来

楼主:
如题,如何将8*8的LED的引脚分离开,进而美观走线,复原图和理想图,我在原件库没找到,求高手指导

原图

原图

理想图

理想图

网友A(2019-10-16):
虾米意思,是要把硬件的脚剪断然后用导线连接?

网友B:
如果使用多块,画好线后把元件拖至叠加覆盖就可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虾米意思,是要把硬件的脚剪断然后用导线连接?

怎么做?求详细方法介绍

网友D(2019-12-31):
引用 网友A:
虾米意思,是要把硬件的脚剪断然后用导线连接?

求详细步骤...

网友E:
分解元件→ 移动引脚→重新制作元件。引脚外移得到32*32 效果如下图。

网友F:
哈哈 没看懂啥意思  描述清楚点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