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出现问题,ch340预安装成功出现一个黄色感叹号

楼主(2019-10-15):
单片机下载驱动ch340预安装成功,但是点开端口位置,出现一个黄色感叹号,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呀?

网友A:
更换到后面usb接口,卸载驱动 重启电脑再重新安装驱动,

网友B:
找个CH340驱动和win系统有关,需要找对版本才行

网友C:
出现一个黄色感叹号,那就表示驱动有问题,若不是驱动问题,就是系统问题,这种情况很常见,或换驱动或换系统.

网友D:
或许是电路板的CH340接口出现了问题

网友E:
更换接口 或者重新找驱动

网友F:
win + r 打开设备管理器,更新驱动,选择适合本电脑的340驱动,安装,重启电脑

网友G:
用360驱动大师试试。

网友H:
把设备拔掉再插上,如果还有感叹号,那就是没装成功,没有装对。重新找驱动吧……

网友I:
黄色叹号说明设备没有安装成功或者与其他设备冲突,卸载掉重新安装,换一个版本的驱动试试,或者用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驱动一下

网友J(2021-02-01):
引用 网友B:
找个CH340驱动和win系统有关,需要找对版本才行

谢谢,我解决了,百度搜索ch340win10版本,下载安装重启就好了

网友K:
驱动不正确吧

网友L:
重新找个驱动安装试试吧

网友M:
更新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