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M高频率整形电路,求大佬推荐高速器件,74HC14整形频率不够

楼主(2019-10-16):
制作多波形频率计,测频范围是1Hz-50MHz,需要一个前置电路进行波形放大整形,之前使用的是74HC14进行整形,远远达不到50M,所以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高速器件推荐。

楼主:
之前试过74HC14  速度达不到50MHz    20多M就失真了

网友A:
NC7WZ14P6X
试一下,上升和下降速度比74和CD系列快了不少,没有仪器,就没有亲自验证了

网友B:
可以考虑直接用高频三极管来做。

网友C(2020-05-07):
引用 楼主:
之前试过74HC14  速度达不到50MHz    20多M就失真了

楼主可以问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吗

网友D(2022-08-02):
怎么解决的

网友E:
失真不影响测频,只要能有高低变化即可,我的74HC14或74AC14最高测量60MHz的频率,更高的要用分频IC,比如MB506.

网友F:
50MHz对于3V供电的74HC14勉强够用,对于5V供电的74HC14那是轻松加愉快。

另外不要听不懂装懂的说什么高频三极管,BJT都有存储效应,作为开关使用的时候,从饱和状态恢复回来的时间特别长,fT=800MHz的管子做开关连100kHz的方波都很难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