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工具在高压带电作业时损坏锂电池保护板,把哪里烧了?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

楼主(2019-10-16):
在进行带电作业时,只要是用电动工具,在工具接触到10KV高压线时,电动工具的锂电池就会被损坏,电池还有电,也能放电,但是不能充电了,锂电池的保护板部分损坏,也没查出是哪儿损坏了。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,就是在高压环境下也能用电动工具但是不损坏锂电池?加个什么样的放电措施或者抗干扰措施?顺便说一下,这电池做的真不错。

网友A:
画个示意图,看看是如何带电作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个示意图,看看是如何带电作业的。

就是用电动工具直接去剪带电的高压线,或者去拧带高压的螺丝之类的,当然人都是带着绝缘手套的,但是工具头是金属的,整个工具上都带有10KV的高压电。

网友B:
应该是黑胶封住的芯片坏了,应该是CMOS芯片,不耐高压

网友C:
思路:一是屏蔽,二是接地。
等电位带电作业无法接地,电动工具与10kV接触的地方加导线接手把,再接到你的作业手套金属接扣上。电路板加金属屏蔽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黑胶封住的芯片坏了,应该是CMOS芯片,不耐高压

画着个二极管的符号,用万用表测着两端是通的,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个示意图,看看是如何带电作业的。

工具底下是绝缘杆,有时候也没有绝缘杆,直接拿这东西去剪带电的高压线,或者拧高压线上的螺丝之类的,只要碰到高压线,底下的电池就被损坏了,就再也充不进电去了,但是电池测量着电压有。

网友A:
办法及原理:
只要让接触部分与设备外壳等电位即可。
也即:把手与高压也直接接触!而后再用绝缘措施隔离高压!但安全部分需要现场正确评估!!!才能用此法!
道理:
外壳、绝缘体、大地构成一个电容(外壳、大地分别是电容的两个电极、绝缘体是电容的介质)。电容对交流相当于一个“电阻(容抗)”。
所以电流通路是:高压、工作头、电池(板件)、电容(外壳、绝缘体、大地)下地。
这样在 电池(板件)会有压降及电流,或者形成静电,损坏你的电路!
当工作头与外壳等电势时(短接), 电池(板件)就没有压差了,自然就无电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办法及原理:
只要让接触部分与设备外壳等电位即可。
也即:把手与高压也直接接触!而后再用绝缘措施隔离 ...

手不可能接触高压的,没人敢这么干,不过也谢谢你

网友D:
可以检查一下电源控制芯片,或者接地保护

网友E:
这个问题很奇怪的了,制造商没做必要的措施,经常损坏,谁还会去购买?应该是芯片被高压击穿造成的损坏。

网友A:
接触部分与设备外壳等电位 不等于 用手直接接触外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