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倒闭的按摩椅,单片机芯片烧坏 如何获取数据程序包?
关闭

楼主(2019-10-16):
    该机器是按摩院倒闭后分得的椅子,由于平台的倒闭,导致该椅子无法使用,该用户在无法找到专业的人士破解的时候,随便找别人弄后把主板芯片弄烧掉了,然后在转到我处维修。检查发现芯片是stm32f103v8t6烧坏。已经邮购芯片在路上。求该芯片的数据包

网友A:
除非找到厂家,否则很难找到程序,自己慢慢研究吧

网友B:
这个程序各个厂家不一样。你只买了芯片没有用的。

网友C:
主要是程序,要根据电路设计的,芯片到手 更换也没用啊 需要烧入原程序,未加锁的话 Jlink可以读出来,写入就行了 但是要求原MCU是好的

网友D:
最好是再次的认真的仔细的确认一下之前的芯片有没有坏
如果已经坏了,那恭喜你了,这玩意报废了
除非你找到另外一台机器,拆下那上面的芯片焊到这机器上面,但也不一定行
如果是写程序的高手,你拆下来换到另一台机器上也是运行不了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最好是再次的认真的仔细的确认一下之前的芯片有没有坏
如果已经坏了,那恭喜你了,这玩意报废了
除非你找到 ...

大佬你好,我想问一下如何烧写f16-100hip存储芯片,能用 普通的ch340吗?

网友F:
新型单片机基本都自带防拷贝功能,非专用人士不易破解。按摩椅功能并不复杂,无非就是控制几个电机按时间运转。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一般都是不大于5V的低压,不是那么容易损坏。如果确认损坏又无法获得原厂技术支持,把硬件电路了解后换芯片重新编程也不是太难。关键是其工作量相当于开发一个产品,其代价不是物主可以接受的。楼主想在此论坛获得原厂代码的几率基本为0。

网友G:
你这纯属想太多,谁会把程序给你,给你你不就能量产了,你要么自己重新写,要么直接挪一个有程序的芯片回去.

网友H:
按摩椅就是控制io口高低电平通断时间模仿“点,推,敲,揉,按,摩动作重新编一个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大佬你好,我想问一下如何烧写f16-100hip存储芯片,能用 普通的ch340吗?

不知道,没有试过,我只知道对着存储器的协议写代码,然后读写

网友I:
stm32一般的LINK都可以读出来,常用的ST-Link  J-Link都可以。 如果烧程序的时候是读取序列号再运行的,那你读出来也没用

网友J:
怎么可能有人给你,你以为是手机刷机啊,没办法了,报废了,除非你自己重新写代码。

楼主(2021-10-25):
哈哈,看来还是没办法啊。

网友K:
办法肯定是有的,怎么能说没办法呢?
要不就自己了解好硬件结构重新编一个,要不就请大佬编一个(当然,需要费用的)。
办法是有的,就看你有没有折腾精神了。

网友L:
你需要知道椅子与服务器传输的是什么数据,看一下椅子的各种电机、传感器、控制面板是什么电路控制的,然后重新设计板子和程序,容量够可以改成51内核的。

网友M:
单片机程序价值可能比那按摩椅高

网友N:
尝试对芯片中的固件进行解码。 那会容易吗?

网友O:
平台倒闭,就算你原装带程序的拿来,肯定都不能用。因为后台服务器没有了,你这个机器就变砖块了。除非

网友O:
这还不是解码不解码的问题,稍微有点物联网的知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,平台没有了,后台服务器也没有,认证或其他服务都没有了,你这个机器就是废了。除非自己摸索知道控制原理图了,自己写程序当个玩具用了

网友P:
现在的电子产品维修不是只换芯片的年代了。

网友Q:
数据包要找原厂或者平台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哈哈,看来还是没办法啊。

两年了,才确定没办法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哈哈,看来还是没办法啊。

其实……,也不是没办法,

你装成老板,要收购他倒闭的工厂,然后,问原班人马还在不在,然后想办法联系到原来的员工,然后看看能不能倒腾出原来的程序,或者甚至剩余的没安装的零件出来。关键是值得不值得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