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值函数调用后计算出来有双引号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看下图,返回值函数调用后,计算出来有双引号是什么意思?   54 “6” 看画红圈的地方。

网友A(2019-10-16):
你定义的是字符型变量,其值是字符,54是该字符的十进制值,十六进制是0x36,对应ASCII码中的字符'6'

网友B:
单引号,是字符,54是ASCII、对应的字符是'6'

网友C:
这是同一个值两种显示方式,'6'表示是字符6,其存储在计算机内部是0x36,对应的十进制就是54

网友D:
乖乖,是这样啊!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