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,电路图中电感L1和L2分别作用是什么?OR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请问下,电路图中电感L1和L2分别作用是什么?OR是什么意思

网友A(2019-10-16):
L1 L2起滤波作用,0R表示直流电阻为0

网友B:
L1、L2为0欧姆磁珠,用于滤除输入直流电源与直流输出中的高频杂波。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叫π型滤波吧

网友D:
L1 L2,一般习惯用法,L是表示电感,有些不太讲究的工程师,也可能用来表示磁珠;
按你的电路图,这个位置可能是电感,也可能是磁珠,具体就要看封装是什么样的;
猜测你这个位置是磁珠的封装,实际安装的是0欧姆的电阻,所以标注0R。

网友E:
6209纹波是比较大的  这两个电感原先应该是 LC低通滤波用的,后期为了节省成本使用0R电阻代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