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程序十位数字总是闪烁,还请大神帮助?

楼主(2019-10-16):
#include"reg51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wela=P2^7;
sbit dula=P2^6;
uint num,shi,ge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void delay(uint z)
{
uint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while(1)
{
  dula=1;
  P0=table[shi];
  dula=0;
  wela=1;
  P0=0xfe;
  wela=0;
  delay(5);

  dula=1;
  P0=table[ge];
  dula=0;
  wela=1;
  P0=0xfd;
  wela=0;
  delay(5);

  num++;
  delay(1000);
  if(num==100)
  {
   num=0;
  }
  shi=num/10;
  ge=num%10;
}
}

网友A:
把单片机主频率提高,或者把delay减少

网友B:
这是因为没有消影,在程序中P0=table[shi]; P0=table[ge];前各加一个消影就行了,即加入dula=1;
  P0=0;  dula=0;

网友C:
把代码改成下面的试试:

网友C:
#include"reg51.h"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=P2^7; sbit dula=P2^6;         uint num,shi,ge; uchar code table[]={ 0x3f,0x06,0x5b,0x4f, 0x66,0x6d,0x7d,0x07, 0x7f,0x6f,0x77,0x7c, 0x39,0x5e,0x79,0x71}; void delay(uint z) { uint x,y;   for(x=z;x>0;x--)    for(y=110;y>0;y--); } void main() {  while(1) {   dula=1;   P0=table[shi];   dula=0;P0=0;   wela=1;   P0=0xfe;   wela=0;    delay(5);   dula=1;   P0=table[ge];   dula=0;   wela=1;   P0=0xfd;   wela=0;    delay(5);   num++;   delay(1000);   if(num==100)   {    num=0;   }   shi=num/10;   ge=num%10; }  }

网友C:
dula=1;   P0=table[shi];   dula=0;P0=0xff   wela=1;   P0=0xfe;   wela=0;    delay(5);   dula=1;   P0=table[ge];   dula=0; P0=0xff  wela=1;   P0=0xfd;   wela=0;    delay(5);

楼主:
还是不行
是不是delay()延时一秒达不到
只能用中断

网友D:
你这是郭天祥的示例改的,其原程序本身就有缺陷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对比一下就明白问题在哪里。楼上讲的都不在重点上。

#include"reg51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wela=P2^7;
sbit dula=P2^6;
uint num,num1,shi,ge;
uchar code table[]={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bit flag=0;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if(!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>=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i=num1/10;
                ge=num1%10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是郭天祥的示例改的,其原程序本身就有缺陷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对比一下就明白问题在哪里。楼上讲的都 ...

嗯 谢谢
这个标志位太好了
万分感谢

网友E:
都是大神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