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8.4V电压用多大的电阻可以降压到3.3V?

楼主(2019-10-16):
单片机采集电池电压,电池电压最大8.4V,想用电阻降压到3.3V,不会计算电阻要用多大的,求助大佬帮忙,谢谢

网友A:
给你个现成的结果:47k接正极,30k接地

网友B:
你可以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和电位器,大小要差的太多,改变电位器的电阻,同时用万用表测电压就行了,电池内阻不知道,纯理论不能算

网友C:
呵呵~分压电阻在线计算器
呵呵~稳压管在线计算器
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些工具

网友D:
用ams1117 3.3降压不行吗?

网友E:
我们一般是用XTR111模块,可以搜索一下该模块的资料

网友F:
最好不要直接用电阻接

网友G:
比例是3.3/8.4,单片机ADC一般是高阻抗,所以你可以选择8.4-3.3=5.1Kohm,以及3.3Kohm串联,3.3K一端接地,一端接5.1k,5.1k一端接电池,一端接3.3k,3.3k和5.1k连接点接单片机ADC

网友H:
不知道你的最低电压是多少,你试试 2K 和 1K2  分压, 比例  0.375  ( 电池 1V 单片机  0.375V )

网友I:
3.4K和2.2K串联,3.4K接8.2V ,2.2K一端接地,两电阻连接处电压正好为3.3V

网友J:
建议楼主改学CEO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用ams1117 3.3降压不行吗?

不行啊,楼主是采样电池电压,1117是稳压。

网友K:
如果是为了检测电池电压变化,为了提高灵敏度,可以采样串联一只5.1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削掉5.1V,这样对剩余的反映电池电压变化的部分再进行采样灵敏度会高一些。

网友L:
最好用现成的降压模块,用电阻的话,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大小变化,不稳定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最好用现成的降压模块,用电阻的话,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大小变化,不稳定

楼主是为了采样电池电压,不是稳压。稳压模块显然不方便使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