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单片机使点阵屏上的文字交替显示?

楼主(2019-10-16):
点阵屏每屏只能显示8个字节的内容
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生一段数据
例: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
接收这段数据后,将它传送到显示函数中
如何让点阵屏先显示12345678,过一段时间显示9,以此类推,重复显示12345678和9

网友A:
可以先发送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停留一段时间后再发送0x39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两次发送进行循环

网友B:
先发送第一串数字,然后清屏,再发送第二串数字,再清屏,再发送第一串数字,以此类推。

网友C:
首先你的单片机程序内要预存 0-9 的字模;
然后根据串口数据,来显示相关的内容

楼主:
数据是一次性发送完的,我想知道的是如何调用显示函数达到我想要的效果

网友D:
这首先要弄清硬件吧,交替显示12345678和9,就需要8*64点阵,建立123456789字模,一次送8字节,8行扫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