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不能实现功能

楼主(2019-10-16):
试用定时/计数器T1对外部事件计数,要求每计数5,就将T1改成定时方式,控制P1.7输出一个脉宽为10ms的正脉冲,然后又转为计数方式,如此反复循环。设晶振频率为11.0592MHz。
程序如下
#include<stc15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=P1^7;
uchar i,m;
void GPIO()
{
        P1M1=0;P1M0=0;
}
void timer_count()
{
        TMOD=0X40;
        TH1=0Xff;
        TL1=0Xfb;
        TR1=1;
}
void timer_time()
{
        TMOD=0X00;
        TH1=0X3c;
        TL1=0Xb0;
        TR1=1;
}
void  main(void)
{
        GPIO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m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timer_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!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break;
}
}

网友A:
主程序中while(1)使用较多且无中断该循环的语句,程序逻辑未理清

网友B:
while 用一个就好了,这个不是任务。轮询,只要一个死循环就好,否则要写明break跳出条件,

网友C:
你这while(1)太多了,没退出来,进入死循环了。

网友D:
中断程序都没有,怎么能工作!timer是触发中断的,没见过在主程序中读定时器值的方式。

网友E:
楼上说的对你用那么多死循环干嘛?(while(1);) 你的TR1=1;打开了,不用的时候为什么不关呢?

网友F:
while(1)使用错误

网友G:
可以,很受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