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更换单片机后AD的时序问题

楼主(2019-10-16):
设计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用hx711作模数转换读压力传感器数据。一开始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,现在换成了stc8a8k64s4a12单片机后运行速度变快了很多,不满足hx711的时序了,我就想改延时函数,就是让小灯亮灭然后拿秒表计时,最后在stc8a8k64s4a12上写一个几微妙的延时函数,(好像一个_nop_()是2us),但是这样还是不行,原来的代码实现不了功能。是能更改stc8a8k64s4a12的频率吗?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,万分感谢

网友A:
阅读HX711资料,对时序要求的部分在新的单片机上改正即可

网友B:
换了STC8之后,所有的延时都会变短,而且并不是单纯的加快了几倍,乱得很
有的指令快了6倍,有的指令快了4.8倍,
89C52大多的指令是6个系统时钟
STC8A大多的指令是1个系统时钟
所以,在很多情况下,STC8A是比89C52快6倍的
但也只是大多情况下是这样而已,有的时候是要快12倍的,所以,这就很让人头痛的
跟外部器件有严格时序要求的,要么你全部增加延时12倍,要么是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慢慢算
最简单的是看别人的代码来改

网友C:
stc8a8k64s4a12默认内部时钟24M,一个_nop_()不是2us,是0.043us。楼主可以根据原程序的延时时间利用STC-ISP软件的软件延时计算器功能重新写延时函数。下面是本坛连接,有我给坛友的回复,实物验证一次成功。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forum.p ... 9330&highlight=

网友D:
STC8A是单时钟指令,STC89C52是12时钟,原则是如果主频都是11.0592Mhz,都会快了12倍。重新写STC8A的delay函数。HX711对时钟要求不算严格,可以搞定。
此贴再次说明,MCU不是越快越好,合适的才是对的。MSP430F1xx最高时钟8MHz,TI难道没有能力设计高频的MCU吗?就算时8Mhz还经常处于关闭状态,待机或常规运行常常用在32768hz (ACLK)。

楼主:
按照各位师傅说的做了,第一个是stc89c52rc可以正常使用的程序,第二个是我相应地改到stc8a8k64s4a12上的程序(里面的延时函数是用stc-isp生成的),但是还是不能正常运行,还想请教大家是哪里错了,麻烦了。

hx711时序

hx711时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按照各位师傅说的做了,第一个是stc89c52rc可以正常使用的程序,第二个是我相应地改到stc8a8k64s4a12上的程 ...

stc89c52rc在12M时钟时这个延时是6us,不是4us。
void Delay_hx711_us(void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