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为什么总是提示找不到文件?

楼主:
各位师傅们您好!我按照书上的步骤新建文件,为什么会找不到文件?是哪里出错了?麻烦解答!谢谢!

网友A(2019-10-17):
你这不是编译找不到文件,而是运行调试时找不到文件,请编译前设置一下OUTPUT相关选项

网友B:
有些版本的keil不支持中文名,请注意

网友C:
感觉是目录错误 中文()好像不支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不是编译找不到文件,而是运行调试时找不到文件,请编译前设置一下OUTPUT相关选项

谢谢您的答复,我已经在OUTPUT里设置HEX选项里打勾了,还是不行。或者还有其他的我没选到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有些版本的keil不支持中文名,请注意

谢谢您的答复,我都试过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觉是目录错误 中文()好像不支持

谢谢您的答复!我改成字母了还是不行。

网友E:
你的c文件有添加到项目里面么?

网友F:
这种问题一般是以下2中情况:
1、压根就没有对应的文件,所以打不开
2、对应的文件不在项目指定的目录下,所以编译时找不到,就是打不开
解决办法是:
1、添加相应的文件
2、在项目工程中设置文件目录,便易编译时在目录中找得到文件

网友G:
c文件项目里面没有添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这种问题一般是以下2中情况:
1、压根就没有对应的文件,所以打不开
2、对应的文件不在项目指定的目录下 ...

谢谢您的帮助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c文件项目里面没有添加

谢谢您的帮助!

网友H:
你的保存路径可能有问题,还有不要有中文

网友I:
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,检查一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,检查一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谢谢您的回复!我改成英文的还是不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你的保存路径可能有问题,还有不要有中文

谢谢你的回复!我已经改成英语的了,还是不行

网友J:
是不是对应的文件不在项目指定的目录下

网友K(2020-03-11):
楼主找到问题解决方法了吗??
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,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搞定,跪求帮助

网友K:
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总是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,但在另外一台台式电脑上没问题

网友L:
你有没有添加头文件的

网友M:
一个新项目首先要新建“工程”,然后才是新建或加载文件,新建的工程和文件和文件最好在同一个目录下,这样就不容易出现错误。

网友N:
文件名要有后缀的,比如.C   .H什么的,并且编译程序之前要选择OUTPUT选项生成hex文件

网友O:
.c文件有加进新建的项目吗

网友P:
路径不对,你安装keil的时候没有安装在默认路径,如果keil安装时你修改了路径,每次都要你手动改,最好的办法就是你重新安装一下,不要修改路径,以后方便

网友Q(2022-03-18):
项目一旦启动之后就不能更改项目所在路径上的路径名

网友R:
把项目路径加入项目选项设置。

网友S:
指定的项目目录里找不到头文件,你的keil上的c51和uv文件里面没有头文件

网友T:
可能安装的keil软件文件夹里没有这个头文件,在该工程程序文件夹里放入该头文件

网友U:
keil不支持中文名,请注意

网友V:
文件配置的不对,建议您确认一下文件存放的位置

网友W:
你应该是c文件项目里面没有添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