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 ESP8266气象站制作 附源程序

楼主(2019-10-16):
注意:
1、压缩包里面的库文件Adafruit_SSD1306和Adafruit_GFX_Library解压后放在C:\Program Files (x86)\Arduino\libraries    具体看你Arduino  安装位置
2、获取天气数据和API网址:见附件
注意的是在注册  获取验证码的时候   需要技巧  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
3、Arduino版本1.8.9(测试通过)     c++
4、ArduinoJson库版本必须5点几

暂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想到这么多   有问题关注私聊我就行   油管机器猫 bilibili UID:16872024         2019.08.21

有兴趣的可以看看

楼主:
这是源码   视频可以去我B站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项目:简易气象台
//  硬件:适用于NodeMCU ESP8266 + SSD1306
//  功能:连接WiFi后获取相关数据并在OLED屏上显示
//  原版作者:How To Electronics
//  魔改:油管机器猫 bilibili UID:16872024
//  日期:2019/10/04
//  硬件连接说明:
//  OLED  --- ESP8266
//  VCC   --- 3V(3.3V)
//  GND   --- G (GND)
//  SDA   --- D2(GPIO4)
//  SCL   --- D3(GPIO0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ESP8266WiFi.h>
#include <ESP8266HTTPClient.h>  // http web access library
#include <ArduinoJson.h>        // JSON decoding library    注意:ArduinoJson库5.13.5测试有效
// Libraries for SSD1306 OLED display
#include <Wire.h>              // include wire library (for I2C devices such as the SSD1306 display)
#include <Adafruit_GFX.h>      // include Adafruit graphics library
#include <Adafruit_SSD1306.h>  // include Adafruit SSD1306 OLED display driver

#define OLED_RESET   5     // define SSD1306 OLED reset at ESP8266 GPIO5 (NodeMCU D1)
Adafruit_SSD1306 display(OLED_RESET);

// set Wi-Fi SSID and password
const char *ssid     = "*******";
const char *password = "*******";

// 设置当地城市和API
String Location = "Chengdu, CN";//这里我以成都为例
String API_Key  = "*************";// 获取API密匙网址:openweathermap点org/pri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注册,登陆 获取密匙 搜索城市  操作简单
void setup(void)
{
  Serial.begin(115200);
  delay(1000);

  Wire.begin(4, 0);           // set I2C pins [SDA = GPIO4 (D2), SCL = GPIO0 (D3)], default clock is 100kHz
  display.begin(SSD1306_SWITCHCAPVCC, 0x3C);  // initialize with the I2C addr 0x3D (for the 128x64)
  Wire.setClock(400000L);   // set I2C clock to 400kHz

  display.clearDisplay();
  display.setTextColor(WHITE, BLACK);
  display.setTextSize(0.1);
  display.setCursor(0, 0);
  display.println("  Weather Station  ");
  display.print("bilibili-Doraemon  ");
  display.display();

  WiFi.begin(ssid, password);

  Serial.print("Connecting.");
  display.setCursor(0, 36);
  display.println("Connecting...");
  display.display();
  while ( WiFi.status() != WL_CONNECTED )
  {
    delay(500);
    Serial.print(".");
  }
  Serial.println("connected");
  display.print("connected");
  display.display();
  delay(1000);

  display.clearDisplay();
  display.display();
  display.drawCircle(60,30,30,WHITE);
  display.fillCircle(50,20,5,WHITE);
  display.fillCircle(70,20,5,WHITE);
  display.setTextSize(1);
  display.setCursor(38,40);
  display.print("Doraemon");
  display.display();
  delay(1000);
  display.clearDisplay();
  display.setTextSize(2);
  display.setCursor(0, 0);
  display.println("Doraemon");

}

void loop()
{
  if (WiFi.status() == WL_CONNECTED)  //Check WiFi connection status
  {
    HTTPClient http;  //Declare an object of class HTTPClient

    // specify request destination
    http.begin("api.openweathermap点org/data/2.5/weather?q=" + Location + "&APPID=" + API_Key);  // !!

    int httpCode = http.GET();  // send the request

    if (httpCode > 0)  // check the returning code
    {
      String payload = http.getString();   //Get the request response payload

     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(512);

      // Parse JSON object
      JsonObject& root = jsonBuffer.parseObject(payload);
      if (!root.success()) {
        Serial.println(F("Parsing failed!"));
        return;
      }

      float temp = (float)(root["main"]["temp"]) - 273.15;        // get temperature in °C
      int   humidity = root["main"]["humidity"];                  // get humidity in %
      float pressure = (float)(root["main"]["pressure"]) / 1000;  // get pressure in bar
      float wind_speed = root["wind"]["speed"];                   // get wind speed in m/s
      int  wind_degree = root["wind"]["deg"]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get wind degree in °

      // print data
      Serial.printf("Temperature = %.2f°C\r\n", temp);
      Serial.printf("Humidity    = %d %%\r\n", humidity);
      Serial.printf("Pressure    = %.3f bar\r\n", pressure);
      Serial.printf("Wind speed  = %.1f m/s\r\n", wind_speed);
      Serial.printf("Wind degree = %d°\r\n\r\n", wind_degree);

      display.setTextSize(0.1);
      display.setCursor(0, 24);
      display.printf("Temperature: %5.2f C\r\n", temp);
      display.printf("Humidity   : %d %%\r\n", humidity);
      display.printf("Pressure   : %.3fbar\r\n", pressure);
      display.printf("Wind speed : %.1f m/s\r\n", wind_speed);
      display.printf("Wind degree: %d", wind_degree);
      display.drawRect(109, 24, 3, 3, WHITE);     // put degree symbol ( ° )
      display.drawRect(97, 56, 3, 3, WHITE);
      display.display();

    }

    http.end();   //Close connection

  }

  delay(60000);   // wait 1 minute  每分钟刷新数据 一次

}
//结束

网友A(2020-01-21):
最近在学习,很不错,感谢楼主

网友B(2020-04-12):
引用 楼主:
这是源码   视频可以去我B站看

好资料

网友C:
没有wifi模块,不然可以试着做一个

网友D:
感谢分享,小白学习中

网友E:
楼主,库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F:
看着不错,如果有效果展示图就更完美了。

网友G(2020-07-21):
这款有做成成品外壳的吗?

网友G:
LCD12864的显示屏可以替代这款显示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