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zet6与stm32f103c8t6的程序如何互相移植?

楼主(2019-10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程序中所使用的单片机资源两者都有,可直接烧录单片机运行

网友B:
看手册吧,没有的IO换,没有的外设换

网友C:
首先需要修改把.s文件换掉,然后把keilc里面的环境变量xxxx_HD改成xxxx_MD,第三步就是对应IO口需要修改。上面说的是ze转c8.如果是c8转ze则是首先需要修改把.s文件换掉,然后把keilc里面的环境变量xxxx_MD改成xxxx_HD,第三步就是对应IO口需要修改。

网友C:
stm32f103zet6转stm32f103c8t6首先要修改.s文件,然后修改keilc里面的环境变量,xxxx_HD修改成xxxx_MD,第三步是把IO口进行修改,因为ze比c8管脚多的多,要调整。stm32f103c8t6转stm32f103zet6则反过来,首先也要修改.s文件,然后修改keilc里面的环境变量,xxxx_MD修改成xxxx_HD,IO口基本不用修改,因为ze比c8管脚多的多,且管脚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