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6.9 PCB设计笔记

楼主(2019-10-16):
网上转载的:
1、 一个项目里可以有多张分立的原理图。
2、 一项目里多张分立的原理图不能单独分开分别导入不同的PCB,导入一个PCB时同一项目所有原理图一定是个集体,并一定会一起同时导入这个PCB,也就是一个PCB一定包含这个项目所有原理图。但可以画多张PCB

3、 当原理图张数或电路改变时,重新导入PCB后,会使PCB更新至和已有原理图一致,当在PCB改变了位号时更新原理图,在原理图重新编译下会在原理图已有位号旁显示更改后的位号。但不改变已有位号。
4、 多张分立的原理图导入到PCB电源是连接的。
5、 多张分立的原理图如需信号连接,需建立层次原理图,否则导入到PCB板互不连接。
6、 默认设置—TOOL---Preferences---defauts
7、 按住CTRL+SHIFT滚动鼠标滑轮切换层
8、 选中按住SHIFT再拖动元件为复制功能
9、 选中一个元件,CTRL+R连续放置,CTRL+D相当于CTRL+CCTRL+V复制再粘贴,或对着元件按E再选
10、 选中,按住CTRL拖动元件为DRAG功能,即链接导线会跟随延长,与MOVE功能移动不一样,按M键出现DRAGMOVEDRAG可以方便两个芯片引脚对应连接,再拖动,避免一根一根线连
11、 EDIT-----BREAK WIRE 断线
12、 PLACE---DIRECTIVE---NO ERC 不进行ERC电气规则检查
13、 PLACE---DIRECTIVE---compile mask 编译屏蔽罩
14、 原理图编译:Project---compile document sheet
15、 原理图标号排序:Tools---Annotate Schematics
16、 原理图又下角的模板添加,Design—template—set template file name打开自带的模板路径找到Templates文件夹进入打开即可,更改模板内容Design—Document options—parameters 更改Value即可
17、 CTRL+F  查找
18、 CTRL+H  查找并替换
19、 层次原理图从顶层到子层绘制,先绘制顶层,再单击一个原理图模块symbol右键选择sheet symbol actions---create sheet from symbol 创建子原理图。层次原理图端口输入输出对应检查Design—synchronize sheet entries and ports 同步检查
20、 层次原理图有子层到顶层绘制,新建项目打开子层原理图,再新建一个原理图打开,空白处右键选择sheet actions---create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HDL ,打开选项框,单击一个子原理图即可生成一个symbol,依次生成,然后调整大小和引脚,但不可改变输入输出方向,然后连接。
1、从顶层查看子层,单击上下箭头按钮,然后点击一个SYMBOL即可进入这个SYMBOL的子原理图查看。左下角有编辑和查看界面切换。
1、 引脚顺序编号递增递减操作
2、 引脚隐藏、和功能设置
3、 引脚的低平信号符合设置
4、 元件的资料链接设计及查看
5、 裤元件更改后如何使原理图里元件更新
6、 原理图元件直接设置资料链接
7、 多引脚芯片分部绘制库元件
PCB库的绘制
注意:画完元件封装要设置参考点,按E再按F,通常设一脚为参考点,便于PCB绘制时拖动。
1、 PCB裤环境,如果多条线或多个焊盘叠在一起,如果你要选中某条线或焊盘删除,则直接单击,并选择,就可以直接删除,如果你要选出某条线或焊盘移动,则点击不动,选择然后即可移动。
2、 PCB库环境如果想同时移动多条组合线,则需先选择多条线,然后按M,接着按S即可将多条线组合在一起操作,再单击基准点,便可以组合移动。空格旋转,X,Y左右上下翻转。
3、 ESC退出当前操作命令
4、 Q  ------切换环境单位
5、 P  -----放置
6、 V  ----查看范围选择
7、 A  ----对齐选择
8、 Ctrl+Z  取消
9、 Ctrl+Y  重做
10G  ------环境跳转栅格大小选择
11O  ------选项
12R  -----报告测距选择
13F  -----文件选项栏
14、原理图元件不能复制到原理图裤环境,只有通过打开库文件编辑,才可以从编辑库元件复制到自己的库环境。
15、在库面板里查看元件和封装库,需将面板选择库的右边“…”这个按钮单击打开勾选上组件和封装。
16Shift+空格   走线的方向选择。通常画线过程中在45度命令下可以通过按“空格”键来确定走水平或竖直方向的线条。
17、画线中按住Ctrl健可以微小栅格跳转。
a-PCB层管理,PCB走线网络标号显示,按L键,打开View options—other options第一个选项选择single and centered
b-PCB规则设置
1、 PCB布线规则设置-----走线不走直角,对信号完整性有很大伤害,高频信号容易反射,通常45度角走线。
2、 *建顶层和底层的切换,+- 顺序切换层面。
3、 Shift+S  显示单层
4、 隐藏飞线网络按 N
5、 PCB选项 按 O
c—classes()的添加设置,Design--classes
1、 PCB布线界面线型转点型快捷键依次按 V-G-V
2、 重新编辑ROOM,对ROOM单独设置规则
3、 PCB布局过程中,选中元件,鼠标自动吸取元器件放法TOOLS—Component placement---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
4、
5、 元件在拖动过程中按L键 可以使元件在上下层之间切换
6、 布线时将元件放在格点上便于布线
7、 第一个布线按钮交互式布线设置,preferences-interactive routing—automatically teminate routing  勾上自动结束布线。不会连续布线。如果连续布线可以按右键或ESC键确定,下面一些设置还可以设置添加一些喜欢的常用的线宽供布线时选择
8、 布线时向前预览走线按数字1键切换
9、 布线遇障碍物不能走线按SHIFT+R 切换
10、 走线过程中按SHIFT+W 选择线宽
11、 第三个自动交互式布线按钮在布线时会有自动布线预览,如果合格,可以按住CTRL键单击左键完成布线,自动交互式布线预览切换按数字5键。
10、同时布多股线,S键选择component connections 然后单击一个元件的一个焊盘,则会选上所有焊盘,再按P键选择Multiple traces多股线然后单击一个焊盘,就会多股现在布置,按ESC下面波浪键可以选择其他快捷键,如。键,键增减线距,布完一段后,按同样方式布另一端侧然后全部部完。
11、要使所有的丝印designator都变小操作,单击选中一个丝印如C3右键选择第一个find similar objects,弹出一个Find Similar objects,Text选择Same,designator选择Any时表示对所有文本修改,隐藏时需选择Same。下面只需Crcate Expression不用勾选,其他全部勾选上,下拉选项选择Normal,点击OK,然后在PCB inspector面板里对文本高度和宽度进行修改单击回车。选中所有designator需要选中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开PCB  Filter 快速过滤器在下面框里输入命令IsDesignator  点APPLY 就可以选择中。然后打开PCB inspector可以勾上所有隐藏进行全部隐藏。
12、剪切线,E键选Slice Tracks   然后就可以鼠标去切断走线
13、想显示某一个网络高亮,在右下角调节MASK LEVEL 第一个调到左变暗,然后按住CTRL键单击某一个网络即可高亮显示。
a、 布线时如底层到上层的换层布线,添加过孔的快捷方式是按数字1键左边的那个键弹出快捷键选框选择布线。或直接按*键或者+
1、 板子脚柱孔用焊盘代替,TAP键勾上锁定,防止移动,在perferences—pcb editor –generlal—protect locked objects里勾上即可保护,板子四角圆弧画法,P键选择最后一个KEEPOUT选择画法。在KEEPOUT层进行绘制。元件锁定还可以点击元件单击右键选择component locked
2、 要使PCB变成成和KEEPOUT一样大小,选中KEEPOUT,然后D---board shape—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
3、 连续粘贴元件,选中要复制粘贴的元件,Edit-Rubber stanp,再单击元件获取基点,然后就可以粘贴
4、 特殊粘贴,粘贴成圆和一条线,可以先选中元件复制,让后选择基点,接着Edit—paste special—palte array
5、 选中元件的一种方法,S—Touching line  碰到线的都选中
6、 鼠标左键对元件单击是选中,按住不放是移动,对重叠的元件,快速单击是选择选中,长点击是选择移动单个元件,或先选中再按M键选择移动来连续移动单个移动,或选择移动选中元件和选择翻转及旋转选中元件,按住SHIFT+方向键,让元件上下移动左右,让元件按照偏移量移动方法,选中元件按M键—Move selection by x,y
7、 使元件按照固定形状移动,选中右键-Unions  创建联合体,解体一样。
8、 包地处理弱小信号线的办法,S-NET-选中信号线-TOOLS-outline selected objects
9、 PCB布完线一定要进行规则检查,TOOL-Design Rule Check
10、查看3D视图VIEW-SWITCH  TO 3D,查看时旋转按住SHIFT和鼠标右键移动鼠标即可
11、注意:防止 PCB生产商软件打开看不到PCB铺铜而做不出铺铜,我们需注意用Altium Designer 版本布置PCB铺铜时用第一个实体铺铜Solid的话保存为Protel 99SE格式后再打开是看不到铺铜的,解决的办法是用第二种网格Hatched铺铜,将Track width Grid Size 设成一样长,既可以成为实体铺铜,而且保存为Protel 99SE 格式后打开是可以显示铺铜的。用Altium Designer 版本保存PCB文件为Protel  99SE文件格式时,保存类型选择 PCB 4.0 Binary Files即可。PCB Binary Files 二进制格式是Altium Designer特有的格式。Protel  99SE格式不支持True Type 字体。
12、查看PCB和原理图是否一致,Project-Show Differences
13PCB和原理图可以双向同步更新
14、通过PCB Fillter面板输入命令“IS名称”可以筛选,如ISComponent –APPLY选中所有元件,右键—Align—Position component text Designator进行统一排列。(右键-Component Actions 还可以隐藏标号或显示元件,隐藏网络显示网络)
15、板子切割边界和开槽的边界用机械层,孔可用过孔和焊盘画,用焊盘画注意两种画法,一种是边缘带焊盘金属,一种是孔无边缘金属。
16、走线宽度因限制,但又要走大电流,我们通常是在走线上加锡,这样我们在绘制PCB时就需要在solder层用线画上需涂锡的走线上,使这部分不会涂绿油而涂锡。

15、输出给生产厂家的文件格式,File-fabrication outputs-Gerber Files。输出组装草图File-Assenbly outputs
16、生成PDF文件File-Smart PDF
铺铜安全间距设定和切割的操作方法
方法一:
17、PCB布线前铺铜安全间距规则设定,PCB界面下,通过D—R快捷键打开规则,Design rules—Electrical—Clearance右键,新增一个新的规则,然后在右边的Advanced 菜单上点击一下,然后在弹出来的菜单中的下面第一个下拉框中选择Object kinds is,在右边选择Poly,再点击OK,在Full query命令栏里有Ispolygon 字样,请将此单词修改为Inpolygon(只能覆盖修改,不能进行光标删除操作), 然后在下面的安全距离栏写上需要的距离点OK就行了。
18、如果要为某个区域铺铜,则必须为这个区域命一名,然后TOOLS—polygon pours多边形填充—polygon manager多边形管理器—找到命名的铺铜并选中---Creat Clearance Rule创建清除规则 –在mini Clearance后面写上合适间距,并查看Full query 里的命令执行区域是否是选中区域。如是点击OK—OK。PCB出现错误标记,然后TOOLS—polygon pours---Repour violating polygons重新填充冲突多边形即可或预先选中区域点击Repour Selected polygons重新填充选择的多边形也可。
19、铺铜和Keepout layer的间距规则设定:PCB界面下,通过D—R快捷键打开规则,Design rules—Electrical—Clearance右键,新增一个新的规则,第一对象匹配选择NET网络并下拉选择GND,第二对象匹配选择Layer并下拉选择Keepout layer,在下面填写所需间距点击OK既可。
方法二:(避免建立多规则复杂)适用方法
在规则里设定安全间距,此规则对ALL适用
a、如果铺铜需更小安全间距,则直接把规则间距减小,然后按第18的方法对某个区域选中铺通即可,其他铺铜安全间距不影响不报错。b、如果铺铜需更大安全间距,则把规则间距改大,PCB铺铜报错,然后按第18的方法对某个区域选中铺通,铺完后再把规则改小返回即报错消失如a
总结:安全间距规则改小可直接铺铜,规则改大对某个区域铺完后需改回。
20、切断铺铜的方法:Place—Slice polygon Pour 然后在切断的地方划线,可切断多处,然后右键,弹出分离多边形提示,点OK就好了。
21、查看层类或板层设置:在PCB界面左底部顶层左边有个层颜色显示,点击LS即可打开第一个层设置管理器查看或设置。对Rule 安全间距的高级设置里有帮助,下拉条件类型最后第二个Belongs to Layer Class

22、举例:如果铺铜的网络链接是EGND且安全间距要求是:
a、希望和Keepout layer 安全间距是0.5mm,
b、希望和信号层的安全间距是8mm,
解决办法:
a、在Rule里Clearance里,第一匹配选择NET----EGND,第二匹配选择layer ----Keepout layer,约束写上需要的最小安全间距0.5mm,点击Apply应用,再单击Clearance右键新建第二个规则,第一匹配选择NET----EGND,第二匹配选择Net Class网络类找到已建立的网络类名(网络类需之前建立,Design----Class 建立一个没有EGND的网络类并命名),约束写上需要的最小安全间距8mm,点击OK————两种互不影响的条件可以用两个规则来约束。(在Rule里,第一匹配对象和第二匹配对象全部设成ALL,约束写上需要的最小安全间距0.5mm,这样就设成了任意对象对任意对象的安全间距最少为0.5mm)
b、PCB会显示铺好铜的错规则颜色,然后点击选中要重铺的铜箔,TOOLS—polygon pours--- Repour Selected polygons重新填充选择的多边形就可以铺好了,其它有显示错误规则颜色的地方,可以再把规则都删了就好了。

网友A(2020-02-22):
厉害,无私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