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独立按键程序不工作的问题

楼主(2019-10-17):
求助大佬,独立按键这里,为什么程序和视频里一样,地址也一样,单片机不运行呢?
_V4I(PIJU85NO79YF})[I{N.png MKI(3J4U4CNGEOK43WWSW`3.png

网友A:
IO口初始化

网友B:
程序是对的,应该是你没有连接杜邦线的问题,需用两根杜邦线连接到所使用的按键和发光二极管

网友C:
图中没看出 p2.0和发光管的连接啊

网友D:
1、万用表测量实物连接的通断是否与电路图、程序中引脚应以相同。还有LED阳极在开发板工作时是否有VCC电压。
2、万用表测量按键按下时是否有开、合状态。
3、检查程序是否烧录成功;单片机、晶体是否插接良好。
以上是可能造成问题的故障现象。

网友E:
RP9的排阻阻值多大,还有89c51单片机,独立按键加上接电阻。这样通过端口直接驱动灯,不太合适最好能用三极管,或者其他芯片。

网友E:
不好意思。刚才没注意。加了上拉电阻了。

网友E:
灯上接的是4.7K的排阻。你的VCC是5V吗。电阻太大了。电流只有1MA,1MA驱动不了。发光二极管。你最好用三极管驱动。

网友F:
1.程序没错
2.LED的471限流电阻是470欧,没用错吧
3.检查接线

网友G:
程序没问题,量一下线。

楼主:
刚才用杜邦线连接了一下独立按键和发光二极管,二极管刚开始在闪烁,之后又不亮了,这是为啥呀

楼主:
啥意思呀大佬,要怎么检查

楼主:
不用按键LED灯是可以亮的

网友H:
在main里面加led=1;让灯初始灭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在main里面加led=1;让灯初始灭

加了led=1还是不可以

楼主:
而且这个矩阵按键也是不能用的

楼主:
用矩阵按键实验时,数码管,led灯都不亮。但是按下按键蜂鸣器是可以响的。程序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灯上接的是4.7K的排阻。你的VCC是5V吗。电阻太大了。电流只有1MA,1MA驱动不了。发光二极管。你最好用三极管 ...

那应该怎么解决呀,电脑只能提供5V电压吧

网友I:
没有延时消抖,会导致误触发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那应该怎么解决呀,电脑只能提供5V电压吧

你用的什么LED。多少V驱动电流多大

网友J:
用万用表量一下,

按下按键后,

IO的电平有没有变化,

有正常变化说明硬件没问题,

再检查程序,IO配置那些

网友K:
按键检测换成其他IO口试试

网友L:
程序是对的,应该是你没有连接杜邦线的问题,需用两根杜邦线连接到所使用的按键和发光二极管
1、万用表测量实物连接的通断是否与电路图、程序中引脚应以相同。还有LED阳极在开发板工作时是否有VCC电压。
2、万用表测量按键按下时是否有开、合状态。
3、检查程序是否烧录成功;单片机、晶体是否插接良好。
以上是可能造成问题的故障现象。
用万用表量一下,

按下按键后,

IO的电平有没有变化,

有正常变化说明硬件没问题,

再检查程序,IO配置那些

网友M:
按键消抖搞小一点,电路好像和程序也不对应